求助,cc-link的通信协议问题

楼主:
cc-link标准版是三菱PLC的一种通信接口,它基于RS485,有人知道它的物理层协议吗?就是怎么通过RS485收发数据,用单片机实现PLC的功能控制其它cc-link的外设。

网友A:
CC-Link 的底层通信协议遵循 RS 485 , 一般情况下, CC-Link 主要采用广播-轮询的方式进行通信 ,CC-Link 也支持主站与本地站 、智能设备站之间的瞬间通信 。

搞个转换电路就可以,单片机支持 TTL 电平,可用MAX485 芯片来实现RS485 与TTL 之间的信号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Link 的底层通信协议遵循 RS 485 , 一般情况下, CC-Link 主要采用广播-轮询的方式进行通信 ,CC-Link 也 ...

底层硬件已经搭好,收发数据的标准应该参考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Link 的底层通信协议遵循 RS 485 , 一般情况下, CC-Link 主要采用广播-轮询的方式进行通信 ,CC-Link 也 ...

我找到的资料一搬都是下边这个表格,这个是PLC和IAI伺服驱动器通信时的寄存器地址等,但是不知道对应串口的数据应该是什么样的,是直接把数据按二进字流发送还是有相应的协议,比如头、校验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的资料一搬都是下边这个表格,这个是PLC和IAI伺服驱动器通信时的寄存器地址等,但是不知道对应串口 ...

网上找一下三菱FX系列PLC编程口通信协议举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一下三菱FX系列PLC编程口通信协议举例

我之前查过PLC只是对内部寄存器操作,并没有对RS485(cc-link)物理层接口的内容。

网友C:
你现在做plc?协议估计保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做plc?协议估计保密的。

维基上说是开放协议

找到下边这个帧格式

现在不确定FFF是字符的”F“还是其它的数据,还有中间的数据最多是那些,那这个数据的长度是通过什么定义的不确定.

网友:
你一个人做?串口数据可以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基上说是开放协议   找到下边这个帧格式 现在不确定FFF是字符的”F“还是其 ...

就是没有完全公开的!你可以自己做一个mcu系统代替pl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层硬件已经搭好,收发数据的标准应该参考什么?

这个现在做好了没有?

网友:
有其它事在忙 没继续弄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现在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等你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