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读取电池信息,及串口输出

楼主:
PIC通过 SMBUS读取BQ40Z50电池信息,示波器显示数据读取正确。但是对应调试时,取值则不正确是什么原因啊

smbus 读写程序

对应Voltage ,powerstate的值则都为0XFF,   看示波器数据和工装读出数据是相一致的。

网友A:
用一般的示波器分析数据不容易准确判断,要么用逻辑分析仪,要么用带数据分析功能的示波器。

PIC好像有一个PICKIT大小的东西,可以分析串口、I2C数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般的示波器分析数据不容易准确判断,要么用逻辑分析仪,要么用带数据分析功能的示波器。   ...

示波器里读到的数据,照理不是也应该会呈现在程序中取值部分嘛,voltage等应该也会有对应数据读出啊。是不是整体读数据部分还是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里读到的数据,照理不是也应该会呈现在程序中取值部分嘛,voltage等应该也会有对应数据读出啊。是 ...

建议先找找通信问题,有些小问题通过示波器很难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