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参考地电位的问题

楼主:
8芯积分

如图所示,左边的逆变半桥,正负母线电压分别是±380V,半桥逆变输出220VAC。

右边的栅极驱动电路中,U1和U2的参考地电位分别选取自点A和点B,

显然A点电压等于输出电压,是交流量,B点电压等于负母线电压,是直流量

是不是无论直流量、交流量都可以当做参考地电位?

网友:
电路有误。下面图中红色椭圆内两交叉线必须联接在一起(应该加个点)。

网友:
『是不是无论直流量、交流量都可以当做参考地电位?』

应该说:电路中任一点都可以当做参考地电位。但更换参考地电位时必须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