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STM32 ADC采样时间

楼主:
资料上说:stm32芯片内部配备的是逐次逼近型ADC,这种ADC核心通过不断的增加电压来测试信号的电压值,所以频率不能很高,通常在8M以下,但是精度很好体积小巧。STM32的ADC工作的频率最高不得超过14M过了就影响精度。这些都好理解,但是看到如下的采样时间就迷惑了:

总采集工作时长=采样时间+读取数值时间;

采样时间:应该就是ADC逐次逼近信号电压的时间吧;

读取数值时间:应该是读取数值的时间,说是:固定为12.5周期;所以采集时间为

TCONV(转换时间) = 采样时间+ 12.5 个周期;

采样时间是可以设置的,可以是1.5,7.5,13.5,... ,239.5周期;

TCONV = 1.5周期+12.5周期;以14M工作频率为例,整个过程为1微秒;

这里不好理解的是:逐次逼近的电压过程总时间应该是一个比较耗时的过程,怎么可以在1.5周期内就完成呢?以工作频率14M为例:就是整个逐次逼近工作过程只有0.1071微秒,难道逐次逼近的过程不是一个时钟脉冲的工作吗?所以不理解是为什么?请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采样时间:应该就是ADC逐次逼近信号电压的时间吧』

"采样时间" 不是ADC逐次逼近信号电压的时间,"读取数值时间“ 才是逐次逼近信号电压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