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 TARGET DRIVER SETUP中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
CORTEX-M TARGET DRIVER SETUP中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如下图所示

1、1处的full chip 和 sectors 有什么区别, sectors, 在哪儿指定哪些SECTORS

2、2处的 RAM FOR ALGOrith 做什么用的

网友A:
用户手册里面有flash操作。sector每个器件有自己的flash脚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户手册里面有flash操作。sector每个器件有自己的flash脚本。

非常感谢。请问 :sector每个器件有自己的flash脚本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 :sector每个器件有自己的flash脚本  是什么意思?

去你的keil安装目录下找一下flash设置文件你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你的keil安装目录下找一下flash设置文件你就明白了。

非常感谢。您所说的FLASH设备文件 ,是FLASH配置文件 吧,请问这个文件名是什么?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您所说的FLASH设备文件 ,是FLASH配置文件 吧,请问这个文件名是什么?再次感谢。

忘了,你去keil的安装目录花十分钟找一下吧,反正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