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三个引脚的封装,元器件在板子上不拆卸的话,能量出来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吗.?

楼主:
用通断挡量可以吗?来个大佬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这种封装的元件,不一定是二极管和三极管,还有可能是MOS、LOD、升压等多种功能的。

网友:
前提你确定是三极管或者二极管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通电测电压更容易判断,仅测PN结可不行,无法区分正-正、负-负与NPN、PNP,且会受外电路的影响,故而结果不可靠。

网友:
封装一样   器件的性质远远不一样哦   稳压管   三极管  场管  ................

网友:
不用测量的,看也应该能够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