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目前ESP32-S2是否支持Mircopython开发呢?

楼主:
如题。看了下Github上面,好像有的外设库已经有了,有的还不全面。固件没找到在哪。

网友:
目前ESP32-S2和ESP32-C3已经开始加入到源码,但是还不完善,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CIrcuitPython对ESP32-S2的支持度目前高一些。

官方尚未提供预编译的二进制固件,需要自己编译。

网友:
ESP32-S2的UF2 bootloader已经可以使用了。

网友:
好像是支持的,但支持的好不好不清楚,有相关文章可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