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电量计算

楼主:
电池的电量计算

电池厂家提供不了开路电压对应容量的OCV表,但是这个项目又必须正确的显示电池的电量,大家是如何做到电量的大概测量的(节省成本不用电量计),用的是开路电压法估算(精度要在80%以上,在电池没有负载,同时有准确的OCV表是可以做到这个精度的)

网友A:
OCV和库仑计量法是两个常用方法,估算锂电池剩余电量,那个都行,库仑法需要比较精确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CV和库仑计量法是两个常用方法,估算锂电池剩余电量,那个都行,库仑法需要比较精确一点

就是得知道OCV表啊  库仑计也要知道知道初始的电压对应的电量 否则没办法计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得知道OCV表啊  库仑计也要知道知道初始的电压对应的电量 否则没办法计量

获取Li+电池参数的步骤:

确定满电量和空电量点
提取Li+电池参数的最佳方法是创建一个尽可能与实际应用接近的环境。其中包括保护电路、放电曲线(包括实际应用中有效电流和待机电流的典型值)以及充电曲线。因此需要模拟电池充电和放电过程,并监控和记录电流和电压。

满电量点(100%电量)是指充电电路对Li+电池充满电时的容量。空电量点(0%电量)是指有效空电量点、待机空电量点或电池中剩余的绝对电量。

获取电池参数
在基于OCV电量计应用中提取Li+电池参数可在室温下进行。最好至少采用3节电池执行下列步骤,获取平均OCV曲线。

电池充电达到满电量点。
电池放电达到0%,学习电池容量,以mAh为单位进行记录。
电池充电达到满电量点。
电池空闲60分钟。
记录100%时的开路电压。
以大约0.2C的速率,将电池放电5% (基于步骤2中的电池容量)。
电池空闲60分钟。
记录95%时的开路电压。
重复执行19次6-8步骤,直到电池容量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