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见过这样的采集电路吗?ADC信号采集

楼主:
怎么感觉很奇怪,没有见过这么设计的,有大佬懂的吗 ,能解释一下各个元器件的作用吗?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电路。

5V电源电压上串联一个二极管,R3两端电压或者NTC、R1、R2两端电压不是被稳定到电源电压减去一个PN结压降了么?无论NTC怎么变化,R3两端电压基本不变。

网友:
如果无论NTC怎么变化,R3两端电压基本不变,那这样的电路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不会是测绘错了吧?

画二极管的位置应该是电阻,而R3位置是个保护用稳压管(或TVS二极管)还差不多。

网友:
感觉楼上意见正确,或者是电源画错了

网友:
慢动信号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