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蓝讯AB32VG1 RISC-V评估板】电流电压检测项目开发

楼主:
1.首先创建项目,项目名称 meterADC

2、然后选择硬件,开通ADC,这里板子只支持ADC0,芯片支持多个通道,

3、从文件中可以找到引脚的配置,其中AB32VG1 有 16 个通道的 10 bit 的 ADC 模块。

  • 最大采样速度是 78k/s; ADC 模块时钟的最大速度是 1MHz

  • 有内部 100k 的上拉电阻

这里对应的是arduino接口的A3, 是ADC7,引脚PE.5

4、创建新的文件adc.c,代码如下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rtdevice.h>

#define ADC_DEV_NAME        "adc0"      /* ADC 设备名称 */
#define ADC_DEV_CHANNEL     7           /* ADC 通道 */
#define REFER_VOLTAGE       330         /* 参考电压 3.3V,数据精度乘以100保留2位小数*/
#define CONVERT_BITS        (1 << 10)   /* 转换位数为10位 */

static int adc_vol_sample(int argc, char *argv[])
{
    rt_adc_device_t adc_dev;
    rt_uint32_t value, vol;
    rt_err_t ret = RT_EOK;

    /* 查找设备 */
    adc_dev = (rt_adc_device_t)rt_device_find(ADC_DEV_NAME);
    if (adc_dev == RT_NULL)
    {
        rt_kprintf("adc sample run failed! can't find %s device!\n", ADC_DEV_NAME);
        return RT_ERROR;
    }

    /* 使能设备 */
    ret = rt_adc_enable(adc_dev, ADC_DEV_CHANNEL);

    /* 读取采样值 */
    value = rt_adc_read(adc_dev, ADC_DEV_CHANNEL);
    rt_kprintf("the value is :%d \n", value);

    /* 转换为对应电压值 */
    vol = value * REFER_VOLTAGE / CONVERT_BITS;
    rt_kprintf("the voltage is :%d.%02d \n", vol / 100, vol % 100);

    /* 关闭通道 */
    ret = rt_adc_disable(adc_dev, ADC_DEV_CHANNEL);

    return ret;
}
/* 导出到 msh 命令列表中 */
MSH_CMD_EXPORT(adc_vol_sample, adc voltage convert sample);

编译并下载,就可以用finSH来用adc_vol_sample命令来读取A3的电压输入值,连接到采样电阻,就可以读取转换后的电压值。对应于电流值,也需要用采样电阻,把电流转换为电压,用ADC读取。

其中ADC部分的核心代码没有并未完全公开,大部分内容都封装到了 libhal.a 库文件中,但是使用rtthread可以直接无缝读取。

5、蓝牙部分的猜想。

整个开发板的最大悬疑就是蓝牙天线,虽然没有说明有蓝牙功能,但是却有蓝牙天线,因此,可以理解为这个芯片其实是一个蓝牙芯片,还带FM模块,但是因为驱动还没有适配成功,所以先作为通用MCU评测和使用,因此,后续如果软件更新,更值得期待。

nmg

网友:
蓝牙没有对应的例程吗?

nmg

网友:
可能是蓝牙模块扩展也说不定呢

网友:
有道理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没有对应的例程吗?

蓝牙模块是内置的,天线直接从引脚引出。

现在完全没有资料,例程就更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没有对应的例程吗?

和官方反馈了下,得到回复:目前还没有蓝牙例程,后面会出,时间不定

其他资料暂时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官方反馈了下,得到回复:目前还没有蓝牙例程,后面会出,时间不定 其他资料暂时也没有

你问的是RTT吗?
中科蓝迅能联系上不?
硬件能上市软件理论上肯定要测试过啊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RTT吗?中科蓝迅能联系上不?硬件能上市软件理论上肯定要测试过啊

对,RTT,涉及到中科蓝讯开发板的问题,他们也会和中科蓝讯沟通

刚回复我:真没有,发展情况大致就像原帖作者猜测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