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开关比起MOS或者三极管作为输出端的控制有哪些好处?现在很多国内的半导体...

楼主:
电子负载开关比起MOS或者三极管作为输出端的控制有哪些好处?现在很多国内的半导体厂家也有在做电子负载开关(芯片)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这种叫做“电子负载开关”的,什么型号规格的,说一下

或者把规格书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这种叫做“电子负载开关”的,什么型号规格的,说一下 或者把规格书贴一下

就是控制通断的  和MOS一样  应该市场上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控制通断的  和MOS一样  应该市场上有的

专用的电子负载开关类集成芯片IC,可能有,

但确实不知道哪个厂家在哪里可以查到

想找一下这方面资料

网友:
你说的是模拟开关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用的电子负载开关类集成芯片IC,可能有, 但确实不知道哪个厂家在哪里可以查到 想找一下这方面资 ...

贝岭  润石  圣邦微 好像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控制通断的  和MOS一样  应该市场上有的

SGM2588

网友:
限流保护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用的电子负载开关类集成芯片IC,可能有, 但确实不知道哪个厂家在哪里可以查到 想找一下这方面资 ...

TI有这方面的芯片,例如TPS22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