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快充电铬铁、笔记本电源工作的电铬铁都需要用到哪些国产芯片?

楼主:
    我平时都是用下边这种焊台焊东西,如果有时需要到外边干活带着这种大东西就不太方便,就会带那种220V的铬铁。那种铬铁有的除了220插头还会带一个小鳄鱼夹,用来接地。

不过现场一搬都很难找到可以夹的接地点,3孔插座里的地线也不敢往里怼,怕哪一天累懵B了,把接地怼到火线里结束自己在地球上的生活。

    如果不接地,一搬用它焊接LED时会发现LED会亮,因为那种是直接220V交流电没有隔离直接进入加热芯,好像经过什么电容耦合会有很微弱的电流通过元件,对于一些敏感元件会有损坏的可能。这种电流能有多大我没试过,如果用舌头舔一下估计会麻舒舒的。

    不这种漏电都是小事,元件电坏了钱和时间的问题,我最担心的还是这种220V铬铁在焊接时总是会不知不觉的用电线缠我的手腕,电源线上平时被烙秃噜皮的地方哪天咬胳膊一下可是要命的。

    这段时间看到论坛十五周年活动有不少网友提出弄焊台什么的,我觉得如果一个电铬铁经过改造能够使用快充或者笔记本电源工作应该是一件很方便的事,在家可以用在外边也可以用。平时那种焊台手柄是可以单独配的,网上便宜的十多快钱一个,24V工作。如果能设计一个小电路让它检测里边传感器的温度,再通过一个MOS管控制加热是否工作,感觉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如果尺寸做的够小可以把线干掉直接塞手柄里,顶端弄一个TYPE-C或才笔记本电源那种插孔。或者做一个转接盒,电路放在里边弄个七彩LED灯指示温度,放个按键或者通过其它方式实现调温。

网上还有一种高频铬铁头,几十块钱一个,高频铬铁没研究过估计20V电压应该不够,要是电压够的话弄个高频玩玩应该也是比较爽的。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搬笔记本的电源功率是够的,大部分都在100W以上,快充就要使用那种60W以上的,一搬新换电话的估计都能有一个吧。

剩下的就是元件选择,最好找一个带放大器的单片机测量温度,体积小一点的,配一个MOS管、一个降压电路、一个协议诱骗、一个RGB LED和一两个按键应该就够了吧。

  STM32是买不着了,所以有合适的国产芯片麻烦大家推荐下。

来自 31楼

拆了一个热风焊铬铁二合一的焊台,电阻16欧用18V电1A左右,直连不使用测温功率不大,效果还不错。就是时间长了铬铁头变色严重。

网友:
初学者还是要看看了

网友:
非常好的想法。

网友A:
这方案确实够实用了

STM32贵了,弄个51也可以吧,51涨的还不多

网友B:
楼主的想法不错,最好做成快充电源适配器、笔记本电源、LCD显示器电源、移动电源都兼容的,这样最方便。这里MCU要求不高,51足够了,或者你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这类DIY的成本计算与做产品不同,利用好手里的现成资源就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甚至,焊头部分用你的焊台上自带的都行,外出拆下来接到你的转接盒上用即可。要是效率做的比原焊台还好,干脆一直这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方案确实够实用了 STM32贵了,弄个51也可以吧,51涨的还不多

按比例算涨的可不算少了,批量下很受伤……

网友C:
又不量产,DIY都缺STM32用?看来没屯东西啊

我十多年前刚开始玩单片机的时候屯的AVR一直都没有消化完……还是DIP的。虽然现在看来不值什么钱了,学生时代买元件都是消耗零用钱的。而且屯多了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买少了邮费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不量产,DIY都缺STM32用?看来没屯东西啊 我十多年前刚开始玩单片机的时候屯的AVR一直都没有消化完&he ...

我就有点低端的MSP430,资源不够用很多地方都用不上,现在基本不用了。STM32以前遍地都是,谁想到有天能缺货这么严重,以前的囤货基本都用完了,剩的也不舍得乱用。前几天看网上NUCLEO-G474的板子不少,估摸着板子应该不缺货,今天弄烧一块寻思再买几个,几个靠谱点的网站一看都是0库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想法不错,最好做成快充电源适配器、笔记本电源、LCD显示器电源、移动电源都兼容的,这样最方便。这 ...

我手里就有些MSP430 ADC分辨率太低 想要体积小最好是集成放大器的单片机。

网友D:
我有一大堆msp430g2553 DIP的,都是当年的样片。那时候ti太大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大堆msp430g2553 DIP的,都是当年的样片。那时候ti太大气了。

这颗芯片低功耗方面还是不错的 就是资源太少了

网友E:
现在不要考虑内部带运放的!温度测量使用热电偶?芯片可以考虑c8051f300,c8051f330,即使是8位的,这芯片比法国的香水,德州仪器的都好!建议你辞去法国香水无线版块的版主。

网友E:
国产的芯片可以考虑南京ch。

网友E:
另外网上卖直流烙铁非常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不要考虑内部带运放的!温度测量使用热电偶?芯片可以考虑c8051f300,c8051f330,即使是8位的,这芯片比法 ...

法国香水,哈哈。
我手里TI和NXP的芯片都有些,但是很少用,甚至基本不用。
有时候遇到着急的东西,十天半个月能把所有功能都调好除了STM32还真没哪个单片机能比。
主要是STM32CubeMX这个工具真的太好用,外设配置好了遇到变更想需改也非常方便,比如一个引脚定义成了LED,如果变更到其他引脚STM32CubeMX一改,代码都不用动。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存货,价格也比较离谱,比如DIY这么一个电烙铁如果单片机花个50或者100就没啥意义了。
最近看到不少国产单片机评测,感觉国产一些品牌工具弄得也不错,所以想往国产方面转转,毕竟现在有货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网上卖直流烙铁非常多的。

以前看过,都是给贵族用的

网友:
南京 这家以前做usb ,现在包括type c快速充电芯片,现在也开始做arm m3,这家公司感觉务实低调!

网友:
楼主你太依赖法国芯片了。不知道法国依赖国内的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芯片可以考虑南京ch。

沁恒的CH32V208GBU6不错,带放大器、12位ADC,有触摸按键还支持蓝牙

网友:
我以前非常喜欢动手做 stm8,stm32f的脱机烧录工具,一次可以烧录3块板子或芯片。理论上可以烧录更多!需要对jtag,swd,swim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