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导线中传输的50Hz的电磁波和1万Hz的电磁波,其底层媒介光子有什么不同?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qwqwqw2088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问导线中传输的50Hz的电磁波和1万Hz的电磁波,其底层媒介光子有什么不同?

网友:
『请问导线中传输的50Hz的电磁波和1万Hz的电磁波,其底层媒介光子有什么不同?』

50Hz乃至10kHz电磁波,其粒子性可以说几乎观察不到。其困难程度,只要想想引力波是怎么观察到的就可以理解。

从理论上说,50Hz电磁波和10kHz电磁波,光子的能量不同。

网友A:
既然是搞工程,就不要用 “1万Hz” 这种不规范的说法。你说10000Hz,可以。说10kHz,更好。就是不要说 “1万Hz”。

网友B:
在导体中,50Hz的电磁波的电子能量太小,几乎没有光子参与;

1万Hz的电磁波可能有微量的光子参与但达不到可观测或可以脱离导体运动的地步。

希望你有新的研究成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搞工程,就不要用 “1万Hz” 这种不规范的说法。你说10000Hz,可以。说10kHz,更好。就是 ...

标题有字数限制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导体中,50Hz的电磁波的电子能量太小,几乎没有光子参与; 1万Hz的电磁波可能有微量的光子参与但达不 ...

光子是传递电磁相互作用的基本粒子,是一种规范玻色子。光子是电磁辐射的载体,而在量子场论中光子被认为是电磁相互作用的媒介子

网友:
『标题有字数限制呀』

 “1万Hz”和 “10kHz”,字符数是相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光子是传递电磁相互作用的基本粒子,是一种规范玻色子。光子是电磁辐射的载体,而在量子场论中光子被认为 ...

『光子是传递电磁相互作用的基本粒子,是一种规范玻色子。光子是电磁辐射的载体,而在量子场论中光子被认为是电磁相互作用的媒介子』

这段话,你自己说说:真正读懂了么?

“玻色子” 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光子是传递电磁相互作用的基本粒子,是一种规范玻色子。光子是电磁辐射的载体,而在量子场论中光子被认 ...

玻色子费米子这应当是常识了

网友D:
头一回听说电磁波是在导线中传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头一回听说电磁波是在导线中传输的。。。

唉,科学素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头一回听说电磁波是在导线中传输的。。。

好多人是拿学数学的态度学电子。唉。

网友E:
楼主的基本概念错误,问题都不成立,压根不能那么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头一回听说电磁波是在导线中传输的。。。

『头一回听说电磁波是在导线中传输的。。。』

见13楼 chunyang 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玻色子费米子这应当是常识了

那好。我再问问你:氢原子(氕)是费米子还是玻色子?氘呢?氦(特指氦4)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好。我再问问你:氢原子(氕)是费米子还是玻色子?氘呢?氦(特指氦4)呢?

费米子跟质量有关

网友:
『费米子跟质量有关』

仔细看看13楼chunyang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基本概念错误,问题都不成立,压根不能那么问。

非常感谢。那请问,应该怎么问?

网友:
首先,回到首帖问题:『请问导线中传输的50Hz的电磁波和1万Hz的电磁波,其底层媒介光子有什么不同?』

电磁波不是在导线中传输。

其次,你在6楼自己引用的『光子是传递电磁相互作用的基本粒子,是一种规范玻色子。光子是电磁辐射的载体,而在量子场论中光子被认为是电磁相互作用的媒介子』

注意光子是电磁辐射的载体。并不是传输的底层媒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那请问,应该怎么问?

应该怎么问?

看看19楼回复,把这些概念搞清楚,就知道怎么问了。

这些概念搞清楚,其实,也就不必问了,答案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