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开发套件评测】+ 温湿度传感器硬件了解

楼主:
如图所示开发板里的右下角处白色器件就是SILICON LABS公司自产的SI7021温湿度传感器。通过查阅厂家的数据手册,大概的特点如下:Si7021-A20-GM 数字相对湿度和温度传感器集成了湿度和温度传感器元件、模拟到数字转换器、信号处理和 I2单芯片中的 C 接口。Si7021-A20-GM 的温度精度为 ±0.4 °C,相对湿度精度为 ±3%。创新的 CMOS 设计也为相对湿度和温度传感器提供了业内最低的功耗。通过全工厂校准,Si7021-A20-GM 在多氯联苯组装过程中无需额外的 RH/温度校准。

其它的相关内容在规格书里有有详细描述,本人只对这个器件的I2C接口进行重点学习。I2C通信主要用于板内器件的通信,属于同步通信方式,是主从器件共用一个时钟的,且接线简单,只有两条线SCLSDA就可以进行数据的发送与接收。I2C有硬件I2C通用的模拟I2C代码实现I2C功能,只需要会MCU的IO口操作即可。

     I2C的读写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起始信号写数据信号读数据信号答信号非应答信号终止信号在进行I2C读写操作之前需要先了解下规格书里的相关内容:

  1. 从机地址就是SI7021的地址用十六进制表示是0X40,因为地址为7A0-A6

  1. 相关的命令及参数

3.命令和数据I2C发送过程:

  1. 温度和湿度的计算公式:

4.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时序图:

以上这些内容在图片里已经可以让人比较容易理解,这里就没有再用文字进行重复描述了。然后就是对开发板原理图的了解,需要知道SI7021的外围电路。

 此为器件SCLSDA的开关

   器件的连接单片机的IO

        有了这些内容后面就是进软件程序的编写了,由理篇幅的原因,软件的操作实现会在下一篇报告里再进行分享。

网友:
一篇文章搞懂一个知识点,挺好。

网友:
±0.4 °C这个精度还行

网友A:
这个温度传感器的特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度传感器的特性怎么样?

看参数还行,准备做成样品进行测试。

网友:
I2C接口通讯还是挺实用的,很多同一块板里的各IC通讯基本上都用得上。I2C协议看起来内容有点复杂,但真正掌握了,以后用起来会非常方便。还有硬件I2C的使用与模拟I2C的使用,一开始看起来模拟I2C会更好操作与理解,但真正掌握了硬件I2C后,建立模块程序了,也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