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组成的恒流源的疑问

楼主:
下面图是从《西北模电王》中截图的----运放构成的恒流源电路,
图1是原图,输出电流Io=2.5/(1/40+1/R1);
图2是我删除R2之后的电路图,输出电流Io=2.5/R1;
那么问题来了:此电路有R2的优点是什么呢?多谢各位大神!

注:去掉R2,也即R2短路。

网友A:
  公式成立的条件是(R2+R3)/R4 = (R1+R6)/R5

如果R2远小于R3的话对等式影响不大,依然能成立的话R2就可以去掉

网友B:
这是Howland电路。为实现负载上电流恒定,要求各电阻如二楼图中给出的比例。

图中三极管2N3904应该视为运放的一部分,使用这样一个三极管目的是扩大运放的输出电流能力。运放加三极管实际构成一个新的放大器,其输出端就是R1R2联接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Howland电路。为实现负载上电流恒定,要求各电阻如二楼图中给出的比例。 图中三极管2N3904应该视为 ...

哦 明白了,把三极管看成运放的一部分,所以把R2看成R3的一部分,R1看成R6的一部分。(参照2楼的图片)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式成立的条件是(R2+R3)/R4 = (R1+R6)/R5 如果R2远小于R3的话对等式影响不大,依然能成立的 ...

明白了,把三极管看成运放的一部分,所以把R2看成R3的一部分,R1看成R6的一部分。谢谢大佬。

网友:
1,设流过AD8276的1PIN和3PIN的电流为I₁,当R2短路,Io=2.5V(1/R1-I₁/2.5V),
因此“去掉R2,也即R2短路”,输出电流Io减小。

2,增加R2可以更好地跟踪控制Io的变化。

网友C:
这个电路,反馈电路的极性是不是错了,变成正反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反馈电路的极性是不是错了,变成正反馈了

【这个电路,反馈电路的极性是不是错了,变成正反馈了】

电路没有错。注意运放输出端联接的三极管2N3904发射极除经R1、负载和一个40千欧电阻联接到运放同相输入端的反馈外,该三极管发射极还经R2和一个40千欧电阻联接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这个电路,正反馈和负反馈同时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反馈电路的极性是不是错了,变成正反馈了

【这个电路,反馈电路的极性是不是错了,变成正反馈了】

在8楼我说过“这个电路,正反馈和负反馈同时存在”。应该进一步说明:正因为正反馈和负反馈同时存在,而且反馈量相等,此电路输出阻抗才成为无穷大(理想电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反馈电路的极性是不是错了,变成正反馈了】 在8楼我说过“这个电路,正反馈和负反馈 ...

对的,对的,还有一路负反馈,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