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电容加速放电

楼主:
怎样让电容加速放电

网友A:
10uF电容不算很大,为什么要在电池断开后使这些电容迅速放电?

使这些电容迅速放电的方法当然有,不过,都比较麻烦,至少两个三极管加电阻。

网友:
不考虑功耗的话,一个限流电阻加LED指示灯

网友B:
直接并一个10K电阻

网友:
拿镊子短下电容两端最快

网友C:
并联1k以下的电阻,只要你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uF电容不算很大,为什么要在电池断开后使这些电容迅速放电? 使这些电容迅速放电的方法当然有,不过, ...

贴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1k以下的电阻,只要你愿意

并电阻不好   耗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并一个10K电阻

会增加电池的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增加电池的损耗

算一下  这样可以权衡利弊  因为体积也受限制  只有取舍了

网友:
建议用4-5个1uF电容分散布置(IC和电源),代替现在的C3和C4,

这样可以减少总容量60%,进而减少了放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