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电感器的重要作用与特性

楼主:
    电感器俗称电感,本质上是一个线圈,有空心线圈也有实心线圈,实心线圈有铁芯或者其它材料制成的芯,电感的单位是“H”,简称“亨”。此外,更小的单位是mH,uH,换算方式为1H=1000mH=1000000uH。

电感的常见作用

阻交通直

    对于直流电,电感是相当于短路的;而对于交流电,电感是对其有阻碍作用的,交流电的频率越高,电感对它的阻碍作用越大。

变压器

    对我们来说最熟悉的电感应用莫过于变压器了,如下图所示为变压器的电路符号。假如左侧线圈匝数为100,右侧匝数为50,如果左侧接220V交流电,那么右侧感应出来的电压为110V,即“匝数比=电压比”而电流却会截然相反;如果左侧流进1A电流,那么右侧会流出2A的电流,即“匝数比=电流的反比”,因为电感只会对电压、电流进行变化,而不能对功率进行变化,如果电压和电流都为正比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RL低通滤波器

    所谓低通滤波器是:低频信号可以通过,而高频信号不能通过,电路原理图如下图。输入信号如果是直流电,那么电感相当于一根导线;现在是短路,信号会经过电感,直接输出,而不经过电阻。如果我们逐渐升高电流的频率,由于电感对交流电有阻碍作用,通过电感的信号会慢慢变小,直到达到某一个频率,当高于这个频率之后的电流再也无法通过,这时候就形成了低通滤波器,这个频率就叫做截止频率,公式为 f=R/(2πL)。

RL高通滤波器

    高通滤波器的道理和低通的类似,只不过电阻和电感的位置变了,如下图。如果是直流电,会经过电感流回去,这时候如果改变频率,当频率逐渐升高,由于电感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当频率达到截止频率时,高频信号不经过电感,而直接把我们需要的高频信号输出。截止频率的计算也是 f=R/(2πL)。

    以上列举了一些常用的电感应用,当然电感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以上讲的都是基础,应用的时候考虑的远比以上所说的要多。

十种电感的特性

工字型电感

    它的前身是挠线式贴片电感,工字型电感是它们的改良,挡板有效加强储能能力,改变EMI方向和大小,亦可降低RDC。它可以说是讯号通讯电感跟POWER电感的一种妥协。

    贴片式的工字型电感主要用于几百kHz至一两MHz的较小型电源切换,如数字相机的LED升压、ADSL等较低频部份的讯号处理或POWER用途。它的Q值有20、30,做为讯号处理颇为适合。RDC比挠线式贴片电感低,作为POWER也是十分好用。当然,很大颗的工字型电感,那肯定是POWER用途了。

    工字型电感最大的缺点仍是开磁路,有EMI的问题;另外,噪音的问题比挠线式贴片电感大。

色环电感

    色环电感是最简单的棒形电感的加工,主要是用作讯号处理。本身跟棒形电感的特性没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多了一些固定物,和加上一些颜色方便分辨感值。因单价算是十分便宜,现时比较不注重体积,以及仍可用插件的电子产品,使用色环电感仍多。

空芯电感

    空心电感主要是讯号处理用途,用作共振、接收、发射等。空气可应用在甚高频的产品,故此很多变异要求不太高的产品仍在使用。因为空气不是固定线圈的最佳材料,故此在要求越来越严格的产品趋势上,发展有限。

环形线圈电感

    环形线圈电感,是电感理论中很理想的形状。闭磁路,很少EMI的问题,充分利用磁路,容易计算,几乎理论上的好处,全归环形线圈电感。可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好挠线,制程多用人工处理。

    环形线圈电感最大量的,是用铁粉芯作材料跟树脂等混在一起,使得Air gap均匀分布在铁粉芯内部。

    铁粉芯环形线圈电感的优点是环形,但缺点亦是环形。我前面曾说,使用者最喜欢的形状是方形,故此在妥协下环形线圈电感并不是最具优势。

贴片迭层高频电感

    贴片迭层高频电感,其实就是空心电感。特性完全相同,不过因为容易固定,可以小型化。

    贴片迭层高频电感跟空心电感比较,因为空气不是好的固定物,但空气的相对导磁率是一,在高频很好用,因此找一些相对导磁率是一,又是很好的固定物,那不是很好。

贴片迭层高频电感跟贴片挠线式高频电感的比较,贴片迭层高频电感的Q值不够高是最大的缺点,。

磁棒电感

    磁棒电感是空心电感的加强,电感值跟导磁率成正比,塞磁性材料进空心线圈,电感值、Q值等都会大为增加。好处,就自己想象了。如果想不通,或者不想思考,要早点改行喔。磁棒电感是最简单、最基本的电感;30年到100年前,电感有什么应用,它就有什么应用,特性亦是如此。

SMD贴片功率电感

    SMD贴片功率电感最主要是强调储能能力,以及LOSS要少。

穿心磁珠

    穿心磁珠,就是阻抗器啦,电感是低通组件,可让低频通过,阻挡高频。

贴片磁珠

    贴片磁珠就是穿心磁珠的下一代。

贴片高频变压器、插件高频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嘛,一般用于开关电源。

丨 整理文章为传播相关技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丨

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丨

嵌入式、汇编语言等免费视频<

网友:
高频电感还是  锥形电感NB  在宽带方面   (带宽BW)表现尤为优秀

网友:
格式有点变化,感谢分享!

网友:
贴片迭层高频电感,其实就是空心电感。特性完全相同,不过因为容易固定,可以小型化。单个用阻交通直;双个用隔直通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