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RF MEMS的看过来,原来这项技术是这样的啊

楼主:
所谓,RF MEMS 开关,是一种是小型的微机械开关,功耗低,可以使用传统的 MEMS 制造技术生产。它们类似于房间中的电灯开关,其中触点打开或关闭以通过开关传导信号。在 RF MEMS 器件的情况下,开关的机械组件只有微米级尺寸。与电灯开关不同,在 RF MEMS 开关中传导的信号在射频范围内。

这是一种不同于机电射频开关和固态射频开关的技术。

固态开关使用半导体技术进行操作,例如硅或 PIN 二极管、FET(场效应晶体管)和混合技术(结合了 PINS 和 FET),并使用硅基基板构建。而 RF MEMS 开关则与不断改进的基于 RF-SOI(绝缘体上的硅)的开关竞争,后者是当今市场上的主导解决方案。

以上内容摘录自谈谈 RF MEMS。 真的讲的太清楚了。看了后发现原来那么深奥的技术,原来如此简答啊。

网友A:
有个朋友在大学里搞mems,天天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朋友在大学里搞mems,天天仿真。

好多东西都可以用软件仿真一下,是挺方便

MEM这东西牵涉到复杂结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个朋友在大学里搞mems,天天仿真。

仿真什么样得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什么样得内容?

微机电,流体,热量这些东西,具体我也不懂,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东西都可以用软件仿真一下,是挺方便 MEM这东西牵涉到复杂结构问题

是的,看着就复杂。。。

网友:
这是一种不同于机电射频开关和固态射频开关的技术,开关的机械组件只有微米级尺寸。与电灯开关不同,在 RF MEMS 开关中传导的信号在射频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