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uyi Compass仿真实验二——环境和例程分析

楼主:
Zhouyi Compass仿真实验二——环境和例程分析

在仿真实验一(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76160-1-1.html)中,我们安装了docker软件,并加载并运行了案例,在本文,我们对案例代码进行分析。

这次我们直接运行虚拟机Oracle VM VirtualBox。

点击“default(已关闭)”的图标,使用右键点开,并选择无界面启动。

这时,不会打开Docker Quickstart Terminal的界面,但系统确实已经运行起来了,在上次的实验中,我们就知道目标地址是192.168.99.100,因为它缺省是支持ssh登录的,可以使用SecureCRT连接docker。用户名是docker,密码是tcuser。

因为已经加载过zhouyi_docker.tar,本次可以直接运行

docker run -i -t zepan/zhouyi  /bin/bash

使用cd ~/demos/tflite命令切换目录,并且查看可以执行各脚本:

可以发现脚本实际和config目录下的.cfg文件强相关。

进一步查看这些文件

可以看到其中除了Common段模式的区别外,其它主要区别在于GBuilder段。具体的含义还需要进一步尝试。

接下来,看看python的脚本,在上一篇,我们尝试了quant_predict.py脚本,从名字上看,这是一个“定量-预字典“,查看一下:

可以看出来,这段代码并不复杂,只是调用了numpy库对图像数据进行了处理。其中比较关键的是一个叫做“imagenet_classes”的库,它标识了输出的内容,再进一步查看,发现这个库是以“imagenet_classes.py”文件方式存储在同一目录下,使用more imagenet_classes.py查看

与估计的一致,的确是各种名词。

使用rz命令把原始数据和结果图像传输到本地来看看

文件保存的具体路径可以打开菜单中的“选项(O)——会话选项(S)”查看:

对图像

识别出来是

处理后,识别为设德兰牧羊犬和科利犬,命中率很高啊。

网友:
玩的很溜啊

网友A:
这个docker软件看来很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docker软件看来很酷

也来试试吧,是不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来试试吧,是不错呢。

提供一下软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