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铬铁第一版,非恒温铬铁

楼主:
上次拆紫米充电器【EEWorld邀你来玩拆解】-紫米45W快充拆解买了一个协议诱骗器,使用的是USB238芯片。“慧能泰近日发布了世界上最简的USB PD Sink解决方案HUSB238。这种方案也被称为桶形连接器替换(BCR),旨在替代传统的桶形连接器和DC插座(DC JACK)”,芯片不大功能好用。

因为我手里的充电器最大电压基本都是10V或11V(华为的66W为什么设计成11V6A,而不是20V3.3A呢?),只能废物利用,把上次拆废的紫米充电器拿来用。

直接连上20V,25W左右的功率升温很快,就是有点废铬铁头。

网友A:
在野外用啥供电?汽车电瓶,蓄电池?

网友:
电路板要是能放到手柄里就好了。

网友B:
华为的66W为什么设计成11V6A

可以兼容自家多款PD快充,是华为家的私有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野外用啥供电?汽车电瓶,蓄电池?

可以用手摇发电机
12V还要升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为的66W为什么设计成11V6A 可以兼容自家多款PD快充,是华为家的私有协议

6A需要更粗的USB线,线材成本高,粗线用着也不是特别方便。
相比20V,11V在开关电源里可以节省很多成本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野外用啥供电?汽车电瓶,蓄电池?

现在有没有支持20V输出的移动电源?

nm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A需要更粗的USB线,线材成本高,粗线用着也不是特别方便。相比20V,11V在开关电源里可以节省很多成本吗 ...

对快充来说,成本不是主因

华为11V6A 66W超级快充是为了配合Mate40Pro和Pro+推出的快充,因为是自家协议,主要是显示一下独创勿模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快充来说,成本不是主因 华为11V6A 66W超级快充是为了配合Mate40Pro和Pro+推出的快充,因为是自家协 ...

这又是大公司的毛病?充电器和手机绑定不是又回到了统一USB充电接口之前的时代?

网友A:
能不能用类似电动车上边的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类似电动车上边的锂电池?

我刚才查了一下升压模块,如果弄个5~20V转24V的芯片放板子上是不是太阳能、充电宝和电瓶什么的就都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没有支持20V输出的移动电源?

应该有吧,给电脑充电的那种移动电源估计可以吧

网友:
普通的充电宝功率一般只有十几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查了一下升压模块,如果弄个5~20V转24V的芯片放板子上是不是太阳能、充电宝和电瓶什么的就都可以 ...

其实不一定那么费事,烙铁加热元件本身的工作电压可以很宽,加上控制就是。只需实验取得满足焊头输出功率的最小输入电压,然后就能决定什么时候需要升压,升到多少。就实用性而言,并非一定都需要兼容常见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毕竟要考虑便携性,这是你设计的初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一定那么费事,烙铁加热元件本身的工作电压可以很宽,加上控制就是。只需实验取得满足焊头输出功率 ...

升压是为了提高功率,现在测试来看20V的温升也挺快的。
有一点比较奇怪,焊台后边的功率写的60W,手柄是24V,刚才我测了一下实际电压22V多一点,交流电。
手柄的电阻是16欧,实际功率怎么达不到60W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压是为了提高功率,现在测试来看20V的温升也挺快的。有一点比较奇怪,焊台后边的功率写的60W,手柄是24 ...

标注可能是指焊台本身的最大功率吧,这个测一下即可确定,需要有交流电流表。

手柄电阻得测热态下的,一般有30W足够用了,哪怕只有20W也够多数场合用。

网友:
那个头子能抗得住功率?有点牛逼。

网友A:
楼主你的香水g474板子如何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香水g474板子如何烧掉了?

不太清楚,我的扩展板把FT的引脚弄了一个1K上拉到5V,我觉得只有这种可能,但又好像不太可能。
最后的问题就是LDO电压被拉下来了,热像仪测量芯片90多摄氏度,芯片吹下来换了一个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测试代码里没有把引脚设置开漏直接输出的原因,后来把上拉去掉了,目前没出问题。
手里库存紧张没敢把上拉再弄回去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香水g474板子如何烧掉了?

这几天不怎么顺当,今天把整理箱里放了一年多的可调电源拿出来用,其中一路CC报警,电压显示80多V,正常60V最大。空载坚持了一会儿里边一股味儿,拆开测量几颗芯片都90度以上。

网友E:
烙铁头有温度检测电路的,应该是个热电阻吧。

搞个反馈电路或者软件实现根据检测到的温度去调节输出电压:调节输出占空比(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实现)或者电压大小。

电源功率和电压的话如果最大输出电压完全满足你要的烙铁温度,那就差不多了。可以留点余量。

还要考虑一下络铁头的电阻,这样可以算出一定电压的功率。

楼主搞好了可以直接淘宝卖了。 还是考虑用5V吧,内部5V升压。

如果5V的充电宝能用那就方便外面作业了。

家里也可以用5V的充电器。

网友:
方案挺小巧的,应该可以用支持type C的充电宝

缺点,就是不能调温

网友F:
在找一款PD协议芯片能够将笔记本适配器DC2.1接口的转typec的,不知道有没有哪款可以申请样片玩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找一款PD协议芯片能够将笔记本适配器DC2.1接口的转typec的,不知道有没有哪款可以申请样片玩玩的

沁恒了解下

网友F:
沁恒看了好多是受电端的,供电端的比较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沁恒看了好多是受电端的,供电端的比较少

截图好像只有224是受点吧
不过有一个问题,你的笔记本电源电压是固定不可调的,是不是还需要一个降压芯片才能实现多电压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烙铁头有温度检测电路的,应该是个热电阻吧。 搞个反馈电路或者软件实现根据检测到的温度去调 ...

我拆了手里的2个都是热电偶,可以用万用表直接测出温度变化。
我也觉得应该加个升压芯片,这样能灵活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图好像只有224是受点吧不过有一个问题,你的笔记本电源电压是固定不可调的,是不是还需要一个降压芯片 ...

以前老的圆口适配器是固定电压输出,大概在70w左右,各家不一样,但都差不多,如果有供电的协议IC就可以根据受电端要求提供不同电压和功率,最新的PD3.0不是还支持电压步进调节输出嘛,可以简单做个直流电源

沁恒填了申请,打了电话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littleshrimp 发表于 2021-8-18 13:46 截图好像只有224是受点吧不过有一个问题,你的笔记本电源电压是固 ...

我对快充不太了解,我觉得协议芯片应该只是提供双向协议,一个是告诉手机能提供的电压,另一个是告诉AC-DC或DC-DC输出什么样的电压,它本身应该是没有降压功能吧,所以你的适配器应该是固定20V输出,如果想输出5V或其它电压就需要自己配一个DC-DC转换器,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对快充不太了解,我觉得协议芯片应该只是提供双向协议,一个是告诉手机能提供的电压,另一个是告诉AC-D ...

现在的最新PPS快充协议支持20mV步进连续调压了,3.3~21V范围。

对于你的这个改造项目,建议还是尽量别用二次电源,除非适配器最高输出电压无法支持足够的加热功率。那样的话,只好做个宽压输入的升压DCD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最新PPS快充协议支持20mV步进连续调压了,3.3~21V范围。 对于你的这个改造项目,建议还是尽量 ...

对,如果想5V或12V能用还是得有个升压芯片,能弄个输出24V 2A到3A的应该就够用了。
我感觉90houyidai的意思不是要弄电烙铁,应该是想把他的类似笔记本电源变成type-c口的充电器给手机充电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如果想5V或12V能用还是得有个升压芯片,能弄个输出24V 2A到3A的应该就够用了。我感觉90houyidai的意 ...

其实就拿你拆的电源适配器加个简单的温控来做最好,比如就用你手里的430,诱骗电路、控制板连带拆开的电源适配器一起找个适当的外壳一装,便携式焊台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拿你拆的电源适配器加个简单的温控来做最好,比如就用你手里的430,诱骗电路、控制板连带拆开的电 ...

如果手柄的功率够大我在考虑用不用放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在里边,拿起手柄时快速升温,放下手柄时恒定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多久不动烙铁自动断电和蜂鸣器提醒,可以保护烙铁头还能预防事故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手柄的功率够大我在考虑用不用放一个加速度传感器在里边,拿起手柄时快速升温,放下手柄时恒定一个相 ...

就你的想法而言,焊台手柄的热惯性还是过大了,会给使用带来巨大的不便。

早年间,因焊接某些大件需要较大的烙铁功率,于是买了60W的内热式烙铁。当年只有传统结构的烙铁,烙铁头的材料更是原始,30W以上的内热式烙铁干烧会很快伤到烙铁头,烙铁头的后部甚至都会张开。于是我在烙铁架上做了改造,引入一个微动开关用来切换功率。开始用一只1N4007,烙铁头倒是不烧了,但拿起烙铁需要等待至少十几秒才能开始焊接,实在受不了。后来用一个可控硅调相电路来控制功率试图找到最佳平衡点,实验的结果是彻底放弃。

对于焊台手柄的功率储备和常规焊接而言,会比传统烙铁好些,毕竟经常焊接的不会是大件,但升温等待时间还是明显的,不如随手旋动温控旋钮来的简单、可靠,焊台的LED闪烁本身就是提醒,可见引入加速度传感器在实用的角度方面实在没有多少意义。

这里,俺觉得——简单就是美。

网友G:
会不会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功率不够?

功率咣咣的 升温快 温度高 就是比较费烙铁头

网友:
充电器不适合,锂电池,铅酸电池升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