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的采样率进行ADC转换

楼主:
         各位坛友,最近有个糟心事,有一个信号波形是图片上那个样子。信号上升时间(10%-90%)小于1us,顶部大约有1us宽,周期为3HZ,幅度为100到300V。现在要求测量信号峰值。

做了一个峰值采样保持电路,用稳压电源调节输入信号,可以很好的保持峰值。测试这个信号时,进去峰值300V(示波器观察),显示结果都450V了,显示值是校准过的 。

        现在想改变下方案,直接用高速ADC进行采样,采样率到1M,这样基本上不会丢失峰值。这样的ADC该怎么选。

        另外,ADC的输出和后面控制显示的单片机是要求隔离的,如果以1M采样率采样,ADC是12位,是否意味着每次转换结果发送一次需要12*SCLK长时间?(SCLK为ADC转换频率)。换个说法是不是要求每个us获得一次数据,SPI通信的话就得12M?

        要实现这个需求,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
建议先看看你的峰值保持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使用1MSPS的ADC,如果ADC是行数据SPI的时钟是要大于等于采样率*位数,具体看使用什么ADC,有没有同步位等等。

网友A:
峰值保持电路原理上 觉得没问题,问题在于这个信号太快了,采用的峰值电路不适合。

有什么更好的峰值保持电路方案吗?

或者高速ADC采样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峰值保持电路原理上 觉得没问题,问题在于这个信号太快了,采用的峰值电路不适合。 有什么更好的峰值保 ...

网上搜索对应关键词有很多方案,你可以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B:
信号上升时间(10%-90%)小于1us,顶部大约有1us宽,周期为3HZ,幅度为100到300V。是否峰值被平均了?

网友C:
你的信号顶部只有1us,也即是你必须使用5倍以上的采样速度才能满足读到顶部的相对准确的数据,也就是你的采样速度应该时5M以上。

另外,一般上升为1US的电路,由于线路电感和分布电容的影响,会在信号顶部有“振铃”现象,也即是有一个幅度不小的震荡,这个振铃幅值被你测量到的话也会产生很大的测量误差。

鉴于以上2点,你这是个分析测试电路,不能作为测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上升时间(10%-90%)小于1us,顶部大约有1us宽,周期为3HZ,幅度为100到300V。是否峰值被平均了?

这个是带宽200M的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应该能显示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信号顶部只有1us,也即是你必须使用5倍以上的采样速度才能满足读到顶部的相对准确的数据,也就是你的采 ...

预计不会很准确,现在改成单片机 的ADC直接进行ADC转换,先试试,峰值电路我本身也不相信能采的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