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1306中文及图片显示

楼主:
找了很多网上介绍的ssd1306的中文显示,核心都是用pixel描点。

一个16*16的汉字有32个字节,每个字节8位,还得把8个字节拆开来,一个点一个点描,这个工作量有点大。

研究了几天ssd1306的官方驱动,我找到了一种简化程序的方法,就是用帧缓冲区绘制的方法。

ssd1306继承了framebuf的方法,framebuffer有一个blit方法,

FrameBuffer.blit(fbufxy[, key]),在当前帧缓冲区的顶部的给定坐标下绘制另外一个帧缓冲区。

我的方法就是把字体的读取到一个buf里,再用这个buf建一个帧缓冲区,用blit方法写到ssd1306的帧缓冲区里,show一下就可以了。

怎么建一个帧缓冲区?

官方文档

import framebuf
fbuf = framebuf.FrameBuffer(bytearray(10 * 100 * 2), 10, 100, framebuf.RGB565)

以16*16汉字为例: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bytearray,就是字库取模,长度32,如何获取?取字模时再说。
第二,三参数是宽,高,都是16。
第四个参数用framebuf.MONO_VLSB,因为ssd1306的帧缓冲区也是这个参数,得一致。
此模式定义了一个映射,其中一个字节的位为垂直映射,而0位位于屏幕的最顶部。因此,每个字节占据8个垂直像素。 后续字节在连续的水平位置出现,直至到达最右侧的边缘。更多字节从最左边开始低8个像素显示。

汉字如何取模?

PCtoLCD2002,大家都知道,怎么设置?得按“framebuf.MONO_VLSB”来。

0位位于屏幕的最顶部,“取模走向”是“逆向低位在前”,“取模方式”选“列行式”,“每行显示数据”选“点阵32”,出来数据是32个16进制。

字体文件怎么存?

font.py

font = {
"爱":[0x80,0x64,0x2C,0x34,0x24,0x24,0xEC,0x32,0x22,0x22,0x32,0x2E,0x23,0xA2,0x60,0x00,0x00,0x41,0x21,0x91,0x89,0x87,0x4D,0x55,0x25,0x25,0x55,0x4D,0x81,0x80,0x80,0x00],

怎么生成一个字的帧缓冲区?

import framebuf
import font #字体文件

font_buf = bytearray(font.font['爱'])
font_framebuffer = framebuf.FrameBuffer(font_buf, 16, 16, framebuf.MONO_VLSB)

怎么输出中文?

import ssd1306
import machine import *

i2c = I2C(scl=Pin(4),sda=Pin(5),freq=400000)
display = ssd1306.SSD1306_I2C(128, 64, i2c)

display.blit(font_framebuffer, 0, 0)
display.show()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来几张效果图吧。

网友:
厉害

研究研究用1306玩游戏

网友:
很多字体文件里面其实也是字模,不知道现在日常使用有没有矢量的字体

网友:
介绍的ssd1306的中文显示,核心都是用pixel描点。

网友:
为啥视频里刷新的时候有一个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