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在接电池不能烧录程序的问题

楼主:
单片机复位电路在接电池不能烧录程序的问题,有没有坛友遇到过?当PCBA接电池就不能烧录,必须断开4.2→3.3V,直接用烧录器供电,才能灌入程序。。。看了下复位电路一个上拉,一个电容,也没有问题。会不会还是复位电路的问题?烧录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波形或者电平呢?复位脚

网友A:
单片机烧录口的4根线,电池供电时VCC电压值测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烧录口的4根线,电池供电时VCC电压值测了么

在供电范围之内啊  电池电压3.8V左右  而且有LDO稳压  单片机工作电压1.9-3.8

网友B:
是不是你的供电把烧录器那边的电压拉高了,导致烧录器工作不正常?

网友:
单片机复位电路在接电池不能烧录程序的问题,有没有坛友遇到过?---有的种类的单片机是有这种情况的,电源通过R1进入RESET管脚,造成RAM不能清零,不能烧录。要断开电池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供电把烧录器那边的电压拉高了,导致烧录器工作不正常?

我感觉有这个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供电把烧录器那边的电压拉高了,导致烧录器工作不正常?

你说供电抬高了复位脚?我量了下在范围之内啊。。。1.9-3.8,我给的电压才3.3,有LD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供电抬高了复位脚?我量了下在范围之内啊。。。1.9-3.8,我给的电压才3.3,有LDO的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国产的有些厂家的技术不成熟,复位引脚有可能会莫名其妙

网友A:
电压正常,怀疑单片机复位电路问题

复位电路只要电容和电阻的值满足复位条件,RC的乘积决定了充放电的快慢,,,,

电容和电阻值是否是该单片机的推荐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怀疑单片机复位电路问题 复位电路只要电容和电阻的值满足复位条件,RC的乘积决定了充放电的快 ...

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