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是德E5071C网络分析仪传输不良怎么维修呢?安泰维修分享

楼主:
近日安泰仪器维修中心收到北京一客户邮寄过来的一台安捷伦E5071C网络分析仪需要维修。

情况是这样的:开机后自检通过,测量反射工作正常,测量传输工作不正常,信号低30dBm左右,曲线不平。

根据原理分析可知,仪器所有共用部件应该是正常的,故障肯定出于通道2的定向耦合器、B通道接收、采样器、二混频器、ADC电路的多路开关上。测试三天后该仪器未出现故障后,维修工作完成,将仪器打包寄回北京。

矢量网络分析仪拥有快的测量速度和强大的软件、测试功能及复杂精密的电路结构,只有掌握了其基本原理,各种微波仪器检修方法,才能进行快速准确的故障定位,这样才会大大提高网络分析仪维修的工作效率。

另外,安泰仪器维修中心小编还为大家总结了以下安捷伦网络分析仪常见故障,供大家参考。

安捷伦网络分析仪常见故障现象:不开机、开机无显示、反复重起或死机、开机报错、自检报错、按键不灵或失灵、GPIB通讯不良、进不去系统、系统中病毒花屏、屏幕拖屏、频率失锁、频率不准、输出功率不准、通道扫描线不正常。校准不过,杂波大,计量不通过、计量不合格,指标偏差大,阻抗不准,驻波不准,传输不准,通道损坏等故障。

矢量网络分析仪前期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

1.开机前确保稳压电源及仪器地线的正确连接,使用中要求必须佩戴防静电手镯,不得接触仪器接头内芯,不允许工作台有较大振动,不能随意切断电源,造成不正常关机也不可以不能频繁开关机。

2.使用射频电缆时不要用力大,确保电缆保持较大的弧度。用毕电缆接头上加接头盖,旋接接头时,要旋接头的螺套,尽量确保内芯不旋转,尽量协调、少用校准件。

3.若使用校准件时用毕必须加盖放回器件盒,转接件用毕应加盖后放回盒中,停用时必须关机,关闭稳压电源后才可打扫卫生,另外一点必须说明的就是无源器件调试必须佩戴干净的手套。

以上,就是安泰仪器维修中心小编为大家分享的这台E5071C安捷伦/是德网络分析仪维修案例和相关常见故障以及注意事项,更多的仪器仪表维护保养干货,请直接访问安泰仪器维修网。

网友:
就是无源器件调试必须佩戴干净的手套,戴防静电手镯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