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LAB X IDE 导入 MPLAB IDE V8.9 的旧工程 提示 'other' has different root

楼主:
之前用 MPLAB IDE V8.9 建立了一个工程,用的是汇编,该工程是可以正常运行的,里面只有一个汇编文件和一个头文件。

现想用MPLAB X IDE V5.45转化,导入时,就警告提示 “'other' has different root”, 接着又 提示 “Cannot delete file Makefile” ,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这个工程就放在E盘根目录下的。

网友:
1.不是中文目录吧

2,工程放在C盘

网友:
没有中文目录,我把它直接放在C盘根目录下,一样的错误提示,难道导入要额外设置什么吗?看到导入 时只需要选择下编译器而已

网友:
这是我一个工程,不知能否帮忙看看,不需要看代码,主要是帮忙看入为什么用MPLAB X IDE导入出错的原因,谢谢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使用的是MPLAB X 5.45 仔细看了下,导入MPLAB8的汇编文件

但导入过程中,所远的编译器只有C编译器:

  我记得原MPLAB8有ASM汇编 编译器的

汇编与C编译器的关键字写法还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