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原理图和PCB如何交互

楼主:
最近看了一下KiCAD相关的教学视频,想问一下有没有像AD中在原理图中选中元件按下T+S就可以直接在PCB中高亮显示相对应的元件的功能?百度了一下也没有找到KiCAD的原理图和PCB如何交互的功能介绍;不知道有没有熟悉的大佬出来教学一下?

网友A:
KiCAD的原理图和PCB之间交互,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CAD的原理图和PCB之间交互,没用过

不是很习惯对着原理图的编号再去PCB中找,感觉这样的话应该是比较繁琐的。

网友C:
问了下用KiCad的大侠,说是有这个功能。直接按住Ctrl ,鼠标直接点,就可以。你试试看

网友:
另外还有位大侠也分享了一个办法:

插件可以把原理图的符号位置复制到PCB的封装,辅助布局,比交互的快。

你也可以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了下用KiCad的大侠,说是有这个功能。直接按住Ctrl ,鼠标直接点,就可以。你试试看

好的,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习惯对着原理图的编号再去PCB中找,感觉这样的话应该是比较繁琐的。

6.0以上版本已经支持到在SCH里面选中的元件PCB里也被选中且显示到当前屏中间。

网友:
如7楼所言,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点击 PCB 中的元器件,在 SCH 中所对应的元器件会被高亮到 布线区域 的中间。
显示屏够大的话,可以这样试试:原理图设计和PCB设计各占一半的屏幕面积。
双屏没有试过,猜测也能够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