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HC32F460离线下载器SWD模式连线注意的问题

楼主:
今天华大F460客户使用官方烧写器一直烧写不成功,成功的概率很低。
最后让客户把离线下载器的Reset和HC32F460的Reset管脚链接后,下载才没问题。客户质疑 正常用Jlink开发也是用SWD模式调试/下载程序的,为什么下载器必须链接Reset管脚。
这个其实用SWD协议原理上分析,调试器/下载器确实是会发一个reset命令到ARM核心的MCU上去,让MCU软复位,而不需要硬件链接Reset管脚。但不知道为什么华大系列MCU 有两款型号(其中就有F460),必须和离线下载器链接Reset管脚,离线下载器的手册上也是明确画的链接Reset管脚。 也和华大官方确认了,确实F460需要链接Reset管脚,而其他MCU不需要,而且和F460最接近的F4A0 MCU也不需要链接RESET。
所以一定注意,华大F460芯片在用华大离线下载器的时候,一定要链接Reset管脚。而Jlink调试和下载的时候就不需要。其他华大芯片型号也不需要。实际,还是要注意看下载器的手册。

网友:
看起来用了才能发现问题,类似这种下载烧写问题都是使用者帮助厂家总结的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太多细节了,稍不注意就是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