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中科蓝讯AB32VG1 RISC-V开发板] - 7:在 Ubuntu 上的 VS Code 里使用 RT-Thread

楼主:
参照的例程是这个:中科蓝讯AB32VG1上的UART实践(地址:https://docs.qq.com/doc/DTVVWWXpLRVl6cER2?_t=1626260921919

首先要说的是这个“”RT-Thread Settings,在“Debug”视口内才会有。而且,如果IDE内出现了这样的警告提示:“Invalid project path: Duplicate path entries found (/test_UART_Bluetrum [Include path] base-path:test_UART_Bluetrum-1 isSystemInclude:true includePath:rt-thread/include/libc), path: [/test_UART_Bluetrum].”就会打不开。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需要将默认的“drv_usart.c”中这段代码:

for (int i = 0; i < obj_num; i++)
    {
        /* init UART object */
        uart_obj.config          = &uart_config;
        uart_obj.serial.ops      = &ab32_uart_ops;
        uart_obj.serial.config   = config;
        uart_obj.serial.config.baud_rate = 1500000;

        /* register UART device */
        result = rt_hw_serial_register(&uart_obj.serial, uart_obj.config->name,
                                       RT_DEVICE_FLAG_RDWR
                                       | RT_DEVICE_FLAG_INT_RX
                                       | RT_DEVICE_FLAG_INT_TX
                                       | uart_obj.uart_dma_flag
                                       , NULL);
        RT_ASSERT(result == RT_EOK);
    }

替换为:

    for (int i = 0; i < obj_num; i++)
    {
        /* init UART object */
        uart_obj.config          = &uart_config;
        uart_obj.rx_idx          = 0;
        uart_obj.rx_idx_prev     = 0;
        uart_obj.serial.ops      = &ab32_uart_ops;
        uart_obj.serial.config   = config;
        uart_obj.serial.config.baud_rate = 1500000;
        uart_obj.rx_buf          = rt_malloc(uart_config.fifo_size);

        if (uart_obj.rx_buf == RT_NULL) {
            LOG_E("uart%d malloc failed!", i);
            continue;
        }
        //如果是串口1,修改波特率为:115200
        if (i == 1)
        {
            uart_obj.serial.config.baud_rate = 115200;
        }
        //------------------
        /* register UART device */
        result = rt_hw_serial_register(&uart_obj.serial, uart_obj.config->name,
                                       RT_DEVICE_FLAG_RDWR
                                       | RT_DEVICE_FLAG_INT_RX
                                       | RT_DEVICE_FLAG_INT_TX
                                       | uart_obj.uart_dma_flag
                                       , NULL);
        RT_ASSERT(result == RT_EOK);
    }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在这里开启 “UART1”: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在“Downloader v1.9.7”提供的“Develop”界面中能看到“Hello, world”,但是,输一次“uart_sample”没有反应,再输一次,报错:

搜索这个“Function”:

在这里找到了函数原型:

在这里找到了报错的提示: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 get object information */
    information = rt_object_get_information(type);
    RT_ASSERT(information != RT_NULL);

    /* check object type to avoid re-initialization */

    /* enter critical */
    rt_enter_critical();
    /* try to find object */
    for (node  = information->object_list.next;
            node != &(information->object_list);
            node  = node->next)
    {
        struct rt_object *obj;

        obj = rt_list_entry(node, struct rt_object, list);
        if (obj) /* skip warning when disable debug */
        {
            RT_ASSERT(obj != object);
        }
    }

这段代码的确切含义,待解!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将整个项目导出: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在VS Code中导入,这部分参考了这个教程 - https://club.rt-thread.org/ask/article/2864.html(Vscode中使用RT_Thread Studio插件初体验

首先,点击“RT-Thread”插件图标:

选择“添加项目到当前工作空间”:

将已经解压的文件夹添加进来:

添加进来了:

根据提示安装一个软件工具:

“Build”没有报错。插上板子,打开串口:

但是没有串口通信:

看来RT-Thread对Linux的支持目前尚不具备。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这个RT-Thread对Linux的支持待完善,环境的软件包并不是宣传的很丰富

网友:
的却如此,RT-Thread对Linux的支持目前尚不完善,他们也在及时的更新。

网友:
在Linux下使用RTThread确实有问题,我之前弄了,有些代码就会出问题。

网友A:
为啥要在Linux下面折腾VSCode? 你会发现弄了半天,最后还是会用最简单的工具,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在Linux下面折腾VSCode? 你会发现弄了半天,最后还是会用最简单的工具,哈哈。

这样就能用全正版了,心里会轻松一些。

“Everyone wants the project to be good, fast, and cheap... pick two.”

- Unknow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能用全正版了,心里会轻松一些。

我看你前面楼里面的IDE是eclipse改的呀,这个不可能收费吧。

工具啥的少折腾,没啥意思,用方便的,顺手的就好了。我曾经花了好几年时间配置各种linux桌面,服务,学vim,结果到现在Linux能跑就行,要搞代码用VS远程过去,vim只记得最基本最简单的操作。

问题是,忘了所有这些东西,不但不影响我搞事情,反而有趁手工具可以节省精力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