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rcuitpy 指南针

楼主:
图片

该项目将 Adafruit TFT Gizmo 变成了 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 的连接指南针。

网友A:
这种指南针的用途在哪里

这个动态图好像是飞机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指南针的用途在哪里 这个动态图好像是飞机上?

和微软的飞行模拟器软件联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微软的飞行模拟器软件联动。

高大尚

网友:
等大佬 DIY C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