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上传图片都不显示?还要点添加才行?那不是开倒车?退步

楼主:
为什么现在帖子上传图片都不显示?还要点添加才行?那不是开倒车?退步

网友:
发帖时应该没问题,回帖时会出现。

网友:
能把你的问题表达清楚吗?

网友A:
如果发布图文内容不排版,直接发布一段文字,然后上传若干图片,图片就会按照上传顺序自动排列到文字后面,既影响观感,也容易让人搞不清楚相应的文字描述应该配哪张图片,有时还会出现多余的图片“跟”在帖子后方。

所以我们修改了这个设置,修改后:

1、发布图文内容时上传多张图片,可以自行选择将相应图片插入到对应的文字内容中,不选择即不展示;

2、编辑器中增加了复制粘贴图片功能,编辑文字时想插入图片,只要剪切板中已经复制即可直接粘贴,所见即所得。

3、个别版本浏览器会存在兼容性问题,如您遇到,欢迎反馈浏览器名称和版本号。我们会继续改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发布图文内容不排版,直接发布一段文字,然后上传若干图片,图片就会按照上传顺序自动排列到文字后面, ...

Google Chrome-----

发帖,选择图片,上传图片后,点确定,也不会显示图片,而是要再一次点图片,相当于插图的功能,多了一个步骤,体验很差。可以参考其他的论坛

网友:
我就是那样做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oogle Chrome-----   发帖,选择图片,上传图片后,点确定,也不会显示图片,而是要再一次点 ...

你这意思是,上传了图片,图片不会出现在帖子中,要再点击一次图片,图片才出现在帖子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意思是,上传了图片,图片不会出现在帖子中,要再点击一次图片,图片才出现在帖子中?

是的  版主一说就懂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版主一说就懂  厉害

那我理解了,图片上传了,只是放到缓存中,如果你要加入到帖子得某一个地方,直接点击图片添加,其实很方便的。

你想要得是想像Word一样的吧,那样其实更不好用,而且我记得,其他电子论坛添加图片得方式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不方便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