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板技巧

楼主:
拼板指的是将一张张小的PCB板让厂家直接给拼做成一整块。

一、为什么要拼板呢,也就是说拼板的好处是什么?

1.为了满足生产的需求。有些PCB板太小,不满足做夹具的要求,所以需要拼在一起进行生产。

2.提高SMT贴片的焊接效率。只需要过一次SMT即可完成多块PCB的焊接。

3.提高成本利用率。有些PCB板是异形的,拼板可以更高效率的利用PCB板面积,减少浪费,提高成本的利用率。

二、拼板设计有哪几种方式?

1.V-CUT

V-CUT是在两个板子的连接处画一个槽,只要将两个板子拼在一起,之间留点空隙即可(一般0.4mm),但这个地方板子的连接就比较薄,容易掰断,拼板时需将两个板子的边缘合并在一起。

V-CUT一般都是直线,不会有弯曲圆弧等复杂的走线,在拼板时尽量在一条直线上。

2.邮票孔

对于不规则的PCB板,比如圆形的,V-CUT是做不到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到邮票孔来进行拼板连接,因此邮票孔一般在异形板中使用的较多。

在两个板子的边缘通过一小块板材进行连接,而这一小块板材与两块板的连接处有许多小孔,这样容易掰断。掰断之后板子的边缘像邮票的边缘,因此这种拼板方式被称为邮票孔。

3.空心连接条

空心连接条在有半孔工艺的板子中使用较多,是使用很窄的板材进行连接,和邮票孔有些类似,区别在于连接条的连接部分更窄一点,而且两边没有过孔。

空心连接条的拼板方式有一个缺点:板子掰开之后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凸点。邮票孔也有凸点,因为被过孔分开所以不怎么明显。

有人可能会觉得直接用邮票孔不就好了,为啥还要用空心连接条?这是因为在做四周都是半孔模块的时候,邮票孔和V-CUT都无法使用的,只能通过空心连接条在模块四个角进行连接。

三、拼板的原则是什么?

为了方便生产,尽可能让拼板后的板子保持正方形的形状。总之不要让长宽比例差距太大。

四、间距要求:

1.对于元器件最外侧距离板边缘<3mm的PCB必须加工艺边,通常以较长边作为工艺边;

2.元器件与V—CUT之间应预留>0.5mm的空间,以保证刀具正常运行。

丨 整理文章为传播相关技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丨

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丨

网友:
,尽可能让拼板后的板子保持正方形的形状。总之不要让长宽比例差距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