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初学者常见错误 | 总结22点

楼主:
.语言使用错误

在打代码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在中文与英文中进行转换,因此常出现一些符号一不小心就用错,用成中文。例如:“;”中文中的分号占用了两个字节,而英文中“;”分号只占用一个字节。编译器只能识别英文。因此会报错。在报错后检查这些字符时最需要眼力和时间的。因此打代码是需注意。

.忘打分号

分号是C语言是语句的标志,在C中无分号不成语句,无语句不能识别。在编译中如果没有分号,编译器就会将,b=2合到上一个语句a=1中,进而出现语法错误。

.多打分号

复合语句中,花括号后不应再加分号,虽然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多此一举,毫无意义。

另外,if(a == 0)后不应加分号,if(a ==0)后加分号就会是语句提前结束,而使用if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其后的语句,加了分号之后。程序将永远执行i++,不论a是否等于0.

for()后不应加分号。

本意是输入4个数,每输入一个数后再将它输出。由于for()后多加了个分号,导致循环变成空语句,此时就变成只能输入一个数并输出了。

.变量命名的错误

C语言规定,标示符由字母,数字和下划线“_"组成,它的第一个字母必须是字母或下划线。在C语言中变量的命名不允许出现的情况有以下三种:1.以数字开头进行开头;2.不能包含运算符;3.不能与系统保留字(即关键字重名)。一旦出现这三种情况之一,编译器就会报错。如下图所示:

这里附上C语言中的关键字,即用作专用的定义符,也称为保留字。

作为C语言的初学者,变量的命名往往是简单单调的。而程序员大佬往往用具有特定意义的英文单词进行命名,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命名法则:业界目前共有四种命名法则;驼峰命名法,匈牙利命名法,帕斯卡命名法和下划线命名法。其中前三种是比较流行的命名法。1.驼峰命名法是将每个单词(逻辑断点)用大写字母区分开。2.匈牙利命名法通过在变量名前面加上小写字母的符号标识作为前缀,标识出变量的作用域,类型等。3.帕斯卡命名法。与驼峰命名法类似,只不过将开头首字母换成了大写字母。4.下划线命名法是将每个单词(逻辑断点)用下划线隔开。

.忽略大小写字母的区别

出现这种情况编译器会将a和A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变量,因而报错。因此在定义变量和输出变量的同时要注意大小写字母的一致性。因为C会将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看成是不同的字符。

.数据类型的使用错误

例如:我们要输出一个a = 3.1415的情形。如果数据类型使用错误,将得不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使用整型,将只输出3。必须使用浮点型float,double,long double。

.“/”运算时,和“%”时计算结果的错误

“/”运算时,参与运算的两个数均为整型时,结果为舍去小数的整型数,例如;

尽管定义了浮点型但是结果却是1.0,而不是我们想要的1.5。为得到1.5的结果,我们必须将3/2改成3.0/2,或者是3/2.0.才能输出1.5的结果。

如果除数和被除数中有一个为负值,其结果与具体实现有关。例如:“-9/7”在有的系统中计算结果为-2,有的系统计算结果为-1,这是对小数部分的舍入处理不同造成的。“%”要求参与的运算操作数均为整型,计算结果的符号与“%”左侧运算对象的符号相同,如“-9/4"的结果为-1。一旦非整型,编译器将报错。

也就是说整型变量a和b可以进行求余运算,而实型变量则不允许进行“求余”运算。

.字符常量和字符串常量的表示错误

字符变量是用类型符char定义字符变量,字符常量是由一对单引号扣起来的单个字符;字符串常量是用双引号括起来的字符序列,在C中通常以“/”作为结束标志。像下面的字符串"a",实际上包含两个字符'a'和'',这把它们赋给一个变量是不行的。

.“=”与“==”的混淆

C语言中“=”是赋值运算符,而“==”则是关系运算符。命名的不同者也就意味着作用不同和优先级的不同。关系运算符的的优先级高于赋值运算符。

if()括号中的语句是进行判断的内容,判断a是否等于4,所以说里面的符号应该用关系运算符“==”而不是赋值运算符“=”。正确的表示如下:

.scanf()括号中忘记加地址运算符“&”

这样的书写时不合法的。scanf函数是格式输入函数,它从标准输入设备(键盘)读取输入信息。也就是按照啊a,b在内存的地址将a,b的值存进去,“&a”就是指a在内存中的地址。

搜索公众号C语言中文社区,后台回复“资源”,免费获取200G编程资料。

十一.间隔符的不注意

scanf()函数一般以空格键,Tab键或Enter键作为分隔符,当格式中字符传中存在非格式字符时,输入时也需要一并输入。例如:

应当输入:

十二.输入数据时结束情况的不熟悉

C语言中,输入数据时,遇到以下3种情况则认为该数据结束:1.遇空格键,Tab键,或Enter键;2.有指定数据长度时,系统自动按长度截取;3.遇非法输入。

十三.输入字符的格式与要求不一致

C中,在用“%c”输入时,空格和转义字符均作为有效字符。

字符“a”赋给c1,字符“ ”赋给c2,字符“b”送给c3,因为%c只要求读入一个字符,后面不需要用空格作为两个字符的间隔。

40G的百度网盘C语言、C++、Linux从入门、进阶到精通
覆盖所有知识点,还有视频教程讲解、C语言的项目源码大全
https://sourl.cn/KxhkMP

十四.输入数据时规定精度

输入数据时企图规定精度,这样做在C中是不合法的。

十五.使用switch语句中漏写break语句

例如:打印学生成绩

如果漏写break语句,case只起标号作用,而不起判断作用。也就是假如输入A,就会直接执行到最后一个printf语句,而不会在第一个printf语句执行后截止。因此必须在每个printf语句后加上break.例如:

十六.数组的部分错误

1.数组后面的元素个数应与声明的一致。如果与声明不一致,超出声明后面的数字默认为0。

2.必须声明元素个数。

十七.忽略了while和do-while语句在细节上的区别

如图所示,当输入i大于10时二者的结果就不同了。这是因为while循环是先判断后执行,而do-while循环是先执行后判断。对于大于10的数,while语句中编译器不循环循环体,而do-while语句编译器则要执行一次循环体。

十八.定义数组时误用变量

数组后面用方括号括起来的是常量表达式,可以包含常量和符号常量。即C不允许对数组的大小作动态定义。

十九.多加了地址运算符“&”

C语言中,scanf函数中的输入是字符数组名时,就不必在加地址符&。需改为:

二十.同时定义了形参和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形参应该在函数体外定义,而局部变量应该在函数体内定义。应改为:

二十一.在定义数组时将定义的“元素个数”误以为是可使的最大下标值

C语言规定:定义时用a[10],表示数组有10个元素。其下标值由0开始,所以数组元素a[10]是不存在的。

二十二.二维数组的定义

1.C语言中,不能使用一次方括号来表示二维数组的元素,表示非法的例子如下:

2.另外,由于系统不会检查二维数组元素的下标是否越界,以此需要编程人员注意限制下标不要越界。例如:

丨 整理文章为传播相关技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丨

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丨

网友:
基本都是老问题,有些教程也不会涉及到这么细节,整理的挺好的!

网友:
总结的还挺多的,编程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
刚开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过现在编译器很强大基本都会报错。另外多写代码,养成习惯,错误就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