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32VG1开发板测评】按键控制LED及风扇

楼主:
在AB32VG1开发板上,配有LED和KEY,其原理图如图1所示。

图1  LED与KEY 线路连接

以KEY控制LED的程序如下:

  • int main(void)
  • {
  •     uint32_t cnt = 0;
  •     uint8_t pin = rt_pin_get("PE.1");
  •     rt_pin_mode(pin, PIN_MODE_OUTPUT);
  •     uint8_t pin1 = rt_pin_get("PE.4");
  •     rt_pin_mode(pin1, PIN_MODE_OUTPUT);
  •     uint8_t pin2 = rt_pin_get("PA.1");
  •     rt_pin_mode(pin2, PIN_MODE_OUTPUT);
  •     uint8_t S2 = rt_pin_get("PF.1");
  •     rt_pin_mode(S2, PIN_MODE_INPUT_PULLUP );
  •     uint8_t S3 = rt_pin_get("PF.0");
  •     rt_pin_mode(S3, PIN_MODE_INPUT_PULLUP );
  •     uint8_t S4 = rt_pin_get("PA.2");
  •     rt_pin_mode(S4, PIN_MODE_INPUT_PULLUP );
  •     rt_pin_write(pin, PIN_HIGH);
  •     rt_pin_write(pin1, PIN_HIGH);
  •     rt_pin_write(pin2, PIN_HIGH);
  •     while (1)
  •     {
  •         if(rt_pin_read(S2)==PIN_LOW) {
  •                     rt_pin_write(pin, PIN_LOW);
  •         } else {
  •                     rt_pin_write(pin, PIN_HIGH);
  •         }
  •         if(rt_pin_read(S3)==PIN_LOW) {
  •                     rt_pin_write(pin1, PIN_LOW);
  •         } else {
  •                     rt_pin_write(pin1, PIN_HIGH);
  •         }
  •         if(rt_pin_read(S4)==PIN_LOW) {
  •                     rt_pin_write(pin2, PIN_LOW);
  •         } else {
  •                     rt_pin_write(pin2, PIN_HIGH);
  •         }
  •     }
  • }

该程序的作用是以按键S2~S4分别控制LED_R、LED_G及LED_B的亮灭。

在开发板上配有Arduino接口,利用它可以控制外挂的LED模块,在控制引脚连接PA0的情况下,其控制程序如下:

  • #include <rtthread.h>
  • #include "board.h"
  • int main(void)
  • {
  •     uint32_t cnt = 0;
  •     uint8_t pin0 = rt_pin_get("PA.0");
  •     rt_pin_mode(pin0, PIN_MODE_OUTPUT);
  •     while (1)
  •     {
  •         if (cnt % 2 == 0) {
  •             rt_pin_write(pin0, PIN_LOW);
  •         } else {
  •             rt_pin_write(pin0, PIN_HIGH);
  •         }
  •         cnt++;
  •         rt_thread_mdelay(500);
  •     }
  •     return 0;
  • }

图2 驱动LED模块

此外,若将LED模块换为风扇模块则可控制风扇的运转,并可以延时值来调节风扇转速。

图3 驱动风扇模块

网友A:
下边是通过延时调节I/O模拟 PWM的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是通过延时调节I/O模拟 PWM的占空比?

看错了 好像是通过延时调节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是通过延时调节I/O模拟 PWM的占空比?

道理相近

网友:
了解更多智能硬件相关产品~请戳:【华为开发者联盟生态市场智能硬件专区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market/prod-list?categoryIdL1=7e857be8d4b24a7e97ddf5d941b38ca1&ha_source=mkt-thirdforum】

网友B:
看来楼主买了不少模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买了不少模块啊

哈哈!

网友:
调低占空比,终于可以不晃眼了!

470R的电阻,灯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