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下载的一个KEIL项目,从哪个文件中可以直接查到这项目是用的哪个型号的MCU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freebsder   @dcexpert   参与回复

请问:从网上下载的一个KEIL项目,不用KEIL 打开这个项目,从该项目的  哪个文件中可以直接查到这项目是用的哪个型号的MCU

网友A:
你的问题真多啊,找到???.uvproj项目文件,用文本打开,查找里面<Device>的后面是芯片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真多啊,找到???.uvproj项目文件,用文本打开,查找里面<Device>的后面是芯片的型号。

非常非常的感谢。没有受过系统的培训,所以问题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