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仿真器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tagetage   @freebsder   参与回复

请问 :  当用JT-LINK 的 SW 方式下载 程序时,BOOT0  和 BOOT1 两引脚的高低电平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这类问题实在应该去看仿真器的使用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问题实在应该去看仿真器的使用手册。

非常感谢。我买的仿真器没有提供手册,我还真没想到有这东西。非常感谢。我现在就去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我买的仿真器没有提供手册,我还真没想到有这东西。非常感谢。我现在就去查一查。

boot1 和 boot0 是芯片手册要求的,不是仿真器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