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2596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用示波器测得的开关脚,此时负载为0.6A左右,电感选用的是470uh/2A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150KHZ的方波,但如上图所示,有时正常,有时频率加倍。将电感换小后正常,看手册上给的选型表电感量在330uh.不知道以上怎么解释,是因为感应电动势的原因吗?

网友A:
不需要看波形,470uh也能正常工作,纹波更小,电感越大纹波越小,电感越小,纹波越大

网友B:
『此时负载为0.6A左右,电感选用的是470uh/2A的』

什么情况要选用470uH这么大的电感?470uH2A的电感,个头可不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看波形,470uh也能正常工作,纹波更小,电感越大纹波越小,电感越小,纹波越大

可实际上470uh时,有纹波;而220uh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时负载为0.6A左右,电感选用的是470uh/2A的』 什么情况要选用470uH这么大的电感?470uH2A的电感,个 ...

实际负载也就是0.8A左右,470uh的选择是因为在做低温实验时,纹波大才改到470uh的

网友:
25系列的芯片频率低,所以电感大。换个频率高的型号,设计会简单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负载也就是0.8A左右,470uh的选择是因为在做低温实验时,纹波大才改到470uh的

纹波还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吗?芯片的频率应该是一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实际上470uh时,有纹波;而220uh没有

『实际上470uh时,有纹波;而220uh没有』

使用470uH电感时,你用什么仪器测量的纹波?是用示波器么?如果是用示波器,那么纹波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实际上470uh时,有纹波;而220uh没有

如果如果用470uH电感时纹波频率仍是150kHz,那么这个电感有问题。如果纹波频率远低于150kHz,那么可能这个Buck电路产生了振荡。

网友:
三張圖工作頻率都一樣

所謂的紋波變大,是指輸出電壓?其頻率多高?遠低於工作頻率應是回授參數做調整。

波形中類似正弦波波型,是因為電感處於DCM,無續流電流時的電壓,其波形與電感、電容、寄生元件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