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B2601评估板试用5: 远程音频采集系统

楼主:
远程音频采集系统

1、概述

    远程音频采集系统利用RVB2601的ES7210麦克风数字化采样,W800的WiFi通讯和OLED液晶显示相关信息,进行音频收集和存储。开发专用的上位软件,通过以太网通讯启动下位机完成一定数据量的音频收集后,传输到上位机,并存储为RAW文件。

    系统中使用了麦克风音频采集ADC,W800无线以太网通讯,OLED液晶显示,指示灯等几个外设设备。

2、测试程序

    通过概述的描述,利用之前的外设测试和学习经验,本次开发包括下位机软件,和上位机软件。

2.1 下位机软件

    下位机软件主要包含wifi接口处理,音频采集、缓存管理和OLED三个主要部分。

1) 初始化

        根据以太网通讯的研究,《以太网通讯测试》连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74636-1-1.html  建立wifi连接,获取ip地址,这里为了后面的处理方便,路由器中设置了固定的ip地址和mac的绑定关系,保证ip地址的获取唯一。

    根据音频测试的研究,《麦克风录音测试》 连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75631-1-1.html  完成音频采样音频初始化,并进入等待状态。

    为了更好的管理采样数据,建立一个RingBuffer缓冲队列。开辟一个48K的缓冲区,用来存储音频采样数据。

ringbuffer_t mic_ring_buffer;
#define MIC_RECORDER_BUF_SIZE 49152
uint8_t repeater_data_addr[MIC_RECORDER_BUF_SIZE];

//设置录音缓冲区环形队列
mic_ring_buffer.buffer = repeater_data_addr;
mic_ring_buffer.size = MIC_RECORDER_BUF_SIZE;
ringbuffer_reset(&mic_ring_buffer);

    创建一个画面,画面中包换本次试用程序的标题“THEAD RVB2601 RECORDER”和2个显示标签。显示标签中实时显示当前的运行状态。

static void gui_label_create(void)
	lv_obj_t* scr = lv_scr_act();//获取当前活跃的屏幕对象
    lv_obj_t *p = lv_label_create(scr, NULL);
    lv_label_set_long_mode(p, LV_LABEL_LONG_BREAK);
    lv_label_set_align(p, LV_LABEL_ALIGN_CENTER);
    lv_obj_set_pos(p, 0, 4);
    lv_obj_set_size(p, 128, 60);
    lv_label_set_text(p, "THEAD RVB2601\nRECORDER");
    p = lv_label_create(scr, NULL);
    lv_label_set_align(p, LV_LABEL_ALIGN_LEFT);
    lv_obj_set_pos(p, 0, 40);
    lv_obj_set_size(p, 60, 20);
    lv_label_set_text(p, "STATUS:");
    pLabel = lv_label_create(scr, NULL);
    lv_label_set_align(pLabel, LV_LABEL_ALIGN_CENTER);
    lv_obj_set_pos(pLabel, 65, 40);
    lv_obj_set_size(pLabel, 50, 20);
    lv_label_set_text(pLabel, "idel");
}

    建立了以太网接收函数,音频采集任务,音频数据发送任务这3个主要任务,并利用信号量完成任务间的协调工作。

  • 音频采集任务

            aos_task_new("mic_recorder", main_mic_task, NULL, 2 * 1024);

  • 音频数据发送任务

            aos_task_new("mic_recorder_send", wifi_send_task, NULL, 4 * 1024);

  • 图形显示任务

            aos_task_new("gui", gui_lvgl_task, NULL, 10 * 1024);

  • 以太网接收函数通过串口终端启动。

            int mic_tcpclient(void);

2) 以太网数据接收

        根据前面的研究,RVB2601只能作为以太网的Client端,所以,这里必须以以太网的客户端方式建立连接,完成数据收发。

int mic_tcpclient(void)
{
    struct sockaddr_in  sAddr;
    int                 iAddrSize;
    int                 iStatus;
    char            *cBsdBuf = NULL;
//    int time_ms = aos_now_ms();
//    int time_ms_step = aos_now_ms();

	running = 1;
    cBsdBuf = lan_buf;

    //filling the TCP server socket address
    FD_ZERO(&sAddr);
    s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Addr.sin_port = htons(26666);
    s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192.168.1.3");

    iAddrSize = sizeof(struct sockaddr_in);

    // creating a TCP socket
    iSockFD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 (iSockFD < 0) {
        LOGE(TAG, "TCP ERROR: create tcp client socket fd error!");
        goto Exit1;
    }

    LOGD(TAG, "ServerIP=%s port=%d.", "192.168.1.3", 26666);
    LOGD(TAG, "Create socket %d.", iSockFD);
    // connecting to TCP server
    iStatus = connect(iSockFD, (struct sockaddr *)&sAddr, iAddrSize);

    if (iStatus < 0) {
        LOGE(TAG, "TCP ERROR: tcp client connect server error! ");
        goto Exit;
    }

    LOGD(TAG, "TCP: Connect server successfully.");
	record_sta = NET_CONNECT;

    // sending multiple packets to the TCP server
    while (running) {
		if ( (iStatus = read(iSockFD, cBsdBuf, 1024)) < 0)
        {
            break;
        }
		//解析数据
		if(cBsdBuf[0] == 1)	//起动录音
		{
			LOGD(TAG, "get record start command!");
			mic_recorder_start();
			wifi_send_run_flag = 1;
		}
//		else if(cBsdBuf[0] == 2) 	//起动传输
//		{
//			LOGD(TAG, "get stop command!");
//			mic_recorder_stop();
//			wifi_send_task_run_status = 0;

//		}
		else if(cBsdBuf[0] == 3)
		{
			wifi_send_run_flag = 0;
			LOGD(TAG, "quit command!");
			break;
		}
    }

    LOGD(TAG, "RECORDER: Quit!");
	record_sta = NET_DISCON;

Exit:
    //closing the socket after sending 1000 packets
    close(iSockFD);

Exit1:
    return 0;
}

3)以太网数据发送

    每帧发送1024字节数据,连续发送,直到所有数据发送完成为止。

void wifi_send_task(void *arg)
{
    int                 iStatus;
	int len;
	LOGD(TAG, "MIC Recorder send thread begin!");
	aos_sem_new(&mic_data_send_sem, 0);

    while (1)
    {
        aos_sem_wait(&mic_data_send_sem, AOS_WAIT_FOREVER);
		while(wifi_send_run_flag)
		{
			len = mic_recorder_getdata_len();
			if(len > 0)
			{
				len = mic_recorder_getdata((uint8_t *)lan_buf,1024);
				if(len > 0)
				{
					record_sta = REC_SEND;

					// sending packet
					iStatus = send(iSockFD, lan_buf, len, 0);

					if (iStatus <= 0) {
						printf("TCP ERROR: tcp client send data error!  iStatus:%d", iStatus);
						record_sta = NET_ERROR;
					}
					aos_msleep(100);
				}
			}
			else
			{
				wifi_send_run_flag = 0;
			}
		}
		record_sta = IDEL;

    }
}

4)音频采样

音频启动中负责复位缓冲队列,然后启动音频采样。

void mic_recorder_start(void)
{
    ringbuffer_reset(&mic_ring_buffer);
    csi_codec_input_start(&codec_input_ch);
}

录取到一定数量音频后,产生触发事件,事件中利用信号量环形音频采样任务,将数据读出并存入缓冲队列。

static void codec_input_event_cb_fun(csi_codec_input_t *i2s, csi_codec_event_t event, void *arg)
{
   if (event == CODEC_EVENT_PERIOD_READ_COMPLETE) {
     aos_sem_signal(&mic_input_sem);
   }
}

通过音频采集任务,接收事件信号触发,完成数据读取

static void main_mic_task(void *arg)
{
    LOGD(TAG, "MIC Recorder thread begin!");
    aos_sem_new(&mic_input_sem, 0); //创建音频采样信号
    mic_recorder_init(); //初始化音频采样

    while (1)
    {
       aos_sem_wait(&mic_input_sem, AOS_WAIT_FOREVER); //等待一组音频数据采集完成
       mic_recorder_to_buff(); //将采集到的音频数据压入缓冲队列中
    }
}

读取音频数据压入缓冲队列,判断采样结束,并触发音频数据发送

void mic_recorder_to_buff(void)
{
   csi_codec_input_read_async(&codec_input_ch, mic_input_buf, 1024);
   ringbuffer_in(&mic_ring_buffer, mic_input_buf, 1024);
   uint32_t len = ringbuffer_len(&mic_ring_buffer);
   if(len >= MIC_RECORDER_BUF_SIZE)
   {
       csi_codec_input_stop(&codec_input_ch);
       aos_sem_signal(&mic_data_send_sem);
   }
}

5)运行状态显示

首先创建了一个枚举类型,包换所有待显示的状态定义。

typedef enum _RECORDER_STA
{
   IDEL = 0, //空闲状态
   NET_CONNECT, //网络连接
   NET_DISCON, //网络断开
   NET_ERROR, //网络数据发送错误
   REC_INIT, //录音初始化
   REC_START, //录音启动
   REC_RUNNING, //录音采样中
   REC_SEND, //发送录音数据
}RECORDER_STA;

根据当前系统运行的状态,显示在OLED的画面上。

static void gui_lvgl_task(void *arg)
{
    lv_init();
    /*Initialize for LittlevGL*/
    oled_init();

    /*Select display 1*/
    // demo_create();
    gui_label_create();

    while (1) {

		switch(record_sta)
		{
			case 	IDEL:	//空闲状态
				lv_label_set_text(pLabel, "idel");
			break;
			case NET_CONNECT:	//网络连接
				lv_label_set_text(pLabel, "connect");
			break;
			case NET_DISCON:		//网络断开
				lv_label_set_text(pLabel, "discon");
			break;
			case NET_ERROR:		//网络数据发送错误
				lv_label_set_text(pLabel, "neterr");
			break;
			case REC_INIT:		//录音初始化
				lv_label_set_text(pLabel, "init");
			break;
			case REC_START:		//录音启动
				lv_label_set_text(pLabel, "start");
			break;
			case REC_RUNNING:	//录音采样中
				lv_label_set_text(pLabel, "rec...");
			break;
			case REC_SEND:		//发送录音数据
				lv_label_set_text(pLabel, "send");
			break;
			default:
			break;
		};
        /* Periodically call the lv_task handler.
         * It could be done in a timer interrupt or an OS task too.*/
        lv_task_handler();

        aos_msleep(5);
        lv_tick_inc(1);
    }
}

2.2 上位机软件

      软件是本次测试工程的上位机软件,软件功能包括网络通讯,声音采样控制,波形展示,录音数据存储,状态显示等几个部分。利用TCPServer在端口为26666建立一个监听,接收来自下位机的连接申请。通过上位机的采样启动按钮发送启动命令,下位机接收到启动命令后启动录音采样并存储,采样结束后,触发数据发送,上位机接收到数据后存入缓存中,同时刷新波形显示。点击文件保存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名称和选择存储路径,完成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文件的工作。

1)界面布局

      如图所示,界面中包括标题栏“RVB2601声音采集系统”,按钮控制区,包括录音启动控制和录音文件保存。状态显示区,在录音过程中,显示包括网络通讯在内的信息显示。波形展示区,将接收到的波形实时显示出来,支持波形的局部放大查看等基本功能。

2)波形数据分析

     利用软件Audition,打开保存的录音数据,可以播放和对数据进行分析。

3、实测效果演示

3.1 连接建立

上位机在和下位机完成以太网连接后,小灯由绿色变为红色,如果连接断开,小灯由红色变为绿色。

      通过串口中断,如果连接成功建立,屏幕打印连接服务器成功提示。

液晶显示屏上显示“connect"字样。

3.2 启动录音和数据传输

接到上位机启动录音采样命令后,终端打印录音开始。当录音采样结束后,自动进入发送程序,完成录音数据发送。液晶显示屏上也有相应的显示,由于切换速度较快,具体细节参见后面的视频部分。

3.3 波形展示

通过软件打开形成的录音文件和上位软件采集的数据比对,是相同的。

上位软件实时显示的录音数据波形。

3.4 视频

1) RVB2601录音过程中,液晶显示屏上状态变化显示

2)下位机和上位机联调全过程视频

4、写在最后总结的话:

    通过本次的测试,体验到了国产RSIC-V的发展,尤其是平头哥的这款处理器,和CDK开发环境的组合,给我的感觉是丝般顺滑的开发过程。而且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钉钉上的技术支持和网站上的工单问题解决方式,都非常有效率,非常不错的一次测试。

网友A:
视频不知道可以显示吗?我这里看不到啊

网友:
两个视频

1)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wMDE3NTM4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2.dtitle

2)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wMDE4NjcwNA==.html?spm=a2h0c.8166622.PhoneSokuUgc_1.dtitle

网友:
视频拍的不太好,主要是一个人用手机操作有点费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频不知道可以显示吗?我这里看不到啊

视频可以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视频可以显示。

我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不一样,有些可以显示,有些不能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的不一样,有些可以显示,有些不能显示

比如说呢?在哪些地方不能显示呢?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音频,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做的工作不小,很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呢?在哪些地方不能显示呢?

我在单位的网络上就看不到,家里就可以,不知道是不是单位对视频网站有限制了

网友C:
上位机用啥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用啥做的

C++ builder

网友:
声音播放过吗?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