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开发环境之idf,eclipse,vscode极简安装

楼主:
esp32 开发环境之idf,eclipse,vscode极简安装

经过几天esp32 开发环境的接触,发现网上文章很杂。也很烦锁。摸索了一个最简单的安装方法。分享出来。

1,下载esp-idf-tools-setup-offline-2.10,并安装。目录可以默认也可以自己指定。

  安装完后idf,eclipse就安装好了。 如下图,桌面有这三个了。方便吧。

2,如果你 想用vscode,安装vscode(以前安装了也可以)。

3,在 extensions里输入idf,看到Espressif IDF 扩展安装好。

4,按 View里==》command Pallatte ==》ESP-IDF :Configure ESP-IDF extension

 出现下面 图:

选 USE EXISTING SETUP    这个就是选1中已经安装好的IDF。出现下面就好了。

后面就是如何使用了。

网友A:
看来,楼主提示选1中已经安装好的IDF是很重要的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提示选1中已经安装好的IDF是很重要的

是啊。这样就idf命令行操作,eclipse vscode 都可以共享一个idf库和开发工具。

操作简洁。而且离线版的安装方式不用怕网速不行。

网友B:
挺复杂的样子,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复杂的样子,谢谢分享!

不复杂,这样子安装就很简单。

网友:
昨天在家里的电脑里试了一下

把以前的idf 4.3版本更新到5.01了 装的是乐鑫ide的版本

这下可以用乐鑫ide也可以用vscode编译了

网友:
安装就是一路安装就OK,原来的不用删除。安装完成后

在vscode里面按上面的操作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