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开发套件评测】+串口打印温湿度传感器Si7021数据

楼主:
EFM32PG22 Dev Kit板载了一颗I2C接口的数字温湿度传感器Si7021,主要参数如下:

本次基于串口调试打印例子使用SS5强大的图形化配置工具只需要简单的几步即可读取到温湿度数据,用户基本不需要写驱动相关代码,专注于应用逻辑即可。

首先看看硬件原理图的接线:

由图可知:

 传感器使能<----->PC06

I2C_SCL<----->PD03

I2C_SDA<----->PD02

打开板卡控制面板:

开启板载温湿度传感器:

选择温湿度传感器型号:

开启I2c,然后点配置:

配置i2c参数:

添加一下头文件:

应用代码直接copy就行了:

需要注意的是,printf默认是不能打印浮点数的,需要开启下:

动图效果:

对比,精度还不错:

网友:
温湿度看来还是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