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s 开发套件评测】+ pwm例子测试

楼主:
Simplicity Studio V5安装成功后,还是走了不少弯路,折腾了几天,主要原因应该是所在环境的网络不太好,应该是文件下载不全导致的。

错过了安装之后的系统导航,也是自己折腾,终于也成功了。

通过studio的file菜单开始,启动项目向导

 首先选择硬件套件及MCU

SDK这个部分一定要选,否则,没有后续的Example

选择了PWM的一个案例,自定义文件夹

 一路next到最后,系统自动生产project

 由于是系统提供的案例,没有做任何修改,直接Build了

   完成后需要查看错误信息

 没有任何错误和警告

然后就Flash Programmer

 需要选择烧写的文件

 这个路径需要自己在文件夹中找一下

然后点击而这个Program按钮

 下载到板子后就自动运行了,第一个案例成功运行。相对的便捷,对于陌生的开发者还算友好。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U4ODc0fDM0MzBmY2YwNTA5ZjIyYjhhZmVjZjA2ODNjYjdmYjg4fDE3MzcyNDYxNjA%3D&request=yes&_f=.mp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不知道是否正确,测试一下

只看灯的话 ,没见闪烁

PWM最好是能出个波形就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看灯的话 ,没见闪烁   PWM最好是能出个波形就能说明问题了

视频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C:
支持一下!期待后续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期待后续测评!

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