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传感器测评] 电容-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检测

楼主:
电容-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是一款以高低电平输出来指示液位状态的传感器,也就是说它可以作为一种液位开关来使用。

该传感器的应用电路如图1所示,相应的输出性能如图2所示。

其中,红线为电源VCC端,接5V电源;蓝线为电源GND端,接电源地;黄色则为状态信号输出端。

图1 应用电路

图2 输出性能

为此,我们可以构建图3所示的测试连接,其设计思路是:利用开发板的电源引脚来提供测试的电源支持,并将LED模块的输入引脚连接到传感器的输出引脚以指示传感器的输出状态。由于LED模块是高电平点亮,低电平熄灭,故在无水状态,LED是点亮的,而在有水状态,LED是熄灭的。

图3测试连接

为了进行检测,其实验环境如图4所示。

图4 实验环境

在实验过程中,水槽在起初时是出于无水状态,故LED灯是点亮的。若将手挡在传感器的前面,则LED灯会熄灭,见图5所示。

图5 熄灭LED

在出于低水位状态,即水位线未穿过传感器的中线时,LED灯依然处于点亮状态,见图6所示。

图6 低水位状态

一旦超出低水位状态,则传感器的输出状态马上出现翻转,并使LED灯熄灭,见图7所示。

图7 可识别状态

在测试时需注意的是,测试时一定要将传感器放置正确,即传感器的正面朝向测试的水位。否则,

无法识别水位状态。

网友A:
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用途很广的。

可以把LED改用双色灯,绿灯亮有水,红灯亮无水

网友B:
对容器材质有限制么? 陶瓷,铝,铁都可以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容器材质有限制么? 陶瓷,铝,铁都可以用么?

金属材料是不行的,且对材料的厚度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式液位传感器用途很广的。 可以把LED改用双色灯,绿灯亮有水,红灯亮无水

有道理

网友:
这就开始实测了呀,感觉测试结果还行,不过环境因素影响不知道有多大。

网友:
有没有传感器的具体介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产品资料 光电接触式液位传感器FS-IR02.pdf 电容式液位传感器D1CS-D54.pdf

这种传感器只能测试有无,有能测试也为高度的传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传感器只能测试有无,有能测试也为高度的传感器吗?

有,用超声波传感器,当然不是这家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