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检讨控制板子的面积散热是否足够呢?

楼主:
简单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让我设计一个控制电路,然后在PCB上将控制电路layout出来,那我怎么确定散热是否足够呢?我该怎么设计板子的大小才能满足设计要求?而又控制好成本呢?有没有哪位大佬能解释一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是自己设计的控制电路,应该知道多大功率,走线在多大电流范围内

在电流走线电源处增大线宽,或采取露铜、镀锡等措施,或局部铺铜,增加散热孔灵活处理了

网友B:
插的图片怎么看不到,给你看个文件

网友:
一般按照datasheet里的layout规范来走线

其次要注意走线的电流

两个都注意到了应该不用太担心散热问题

网友C:
关键在于确认什么器件发热,发热功率是多少,然后再根据热阻考虑散热问题。对于初学者,先学会掌握前两个,热设计则需要一定经验,得考虑多方面因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设计的控制电路,应该知道多大功率,走线在多大电流范围内 在电流走线电源处增大线宽,或采取露铜 ...

我的意思是怎么能大概确定我需要的整体板子的面积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在于确认什么器件发热,发热功率是多少,然后再根据热阻考虑散热问题。对于初学者,先学会掌握前两个, ...

我的意思是怎么能在设计出来控制电路的情况下 检讨一下PCB面积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插的图片怎么看不到,给你看个文件

谢谢你的资料~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在于确认什么器件发热,发热功率是多少,然后再根据热阻考虑散热问题。对于初学者,先学会掌握前两个, ...

现在我有点搞不清楚,这个所需要的PCB面积大小,到底是设计原理图的工程师该确认的,还是PCB layout 工程师该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怎么能大概确定我需要的整体板子的面积呢?

并不是PCB板做的越大越散热的

主要看你走电流的线布局在哪里,把这部分进行处理,覆铜,均匀放置一些小的散热孔,裸铜,镀锡等等

理论计算具体怎么处理,可以参考一些资料,

4楼的提供资料就不错,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资料~感谢!

应该是谢谢我,别谢资料,那个是和你遇到同样的困惑,自己查了很多,筛选出来大致可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怎么能在设计出来控制电路的情况下 检讨一下PCB面积呢?

如前帖所言,需要先确认发热元件和发热功率,再根据热阻和准许的温升范围确定,一步步学习吧,别想着看几十、几百字就能掌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有点搞不清楚,这个所需要的PCB面积大小,到底是设计原理图的工程师该确认的,还是PCB layout 工程 ...

大团队的话,应该是PCB工程师确定,但要求由电路设计工程师提出。

另外,热设计可远远不是什么PCB面积的大小。

网友:
这个估计要有经验的工程师来说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团队的话,应该是PCB工程师确定,但要求由电路设计工程师提出。 另外,热设计可远远不是什么PCB面积 ...

大佬,那PCB的面积是根据PCB上电子元器件的间距多少来决定吗?还是说考虑了间距之后还要考虑别的?我现在想学PCB面积检讨 但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那PCB的面积是根据PCB上电子元器件的间距多少来决定吗?还是说考虑了间距之后还要考虑别的?我现在 ...

PCB面积的影响因素很多,你现在的理解还差得很远,这需要大量工程经验,不是说几句话或看点文章就能掌握的。你现在最该做的是实际操作,千万别贪大,先熟练掌握PCB软件的使用和设计常规PCB,遇到问题多想、多问、多尝试、多总结,越是具体的细部问题对你越有意义。

网友:
推荐一本书 《开关电源实用技术-热设计,电磁兼容,PCB 布局布线》  周志敏  记爱华 编著。

2015年的书了, 第一章节和的第第二章节, 虽然有点基础但是感觉会对你有点帮助!

PDF我上传了, 你去搜索下!

补充内容 (2024-5-7 23:13): 今天看书查到一些信息, 有一个开关的电源的书本里面阐述了,PCB面接和散热的相关原理, 让我想想如何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