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上新的 neopixel 用法

楼主:
以前 STM32 上不能直接驱动 ws2812,现在增加 machine.bitstream 功能后,就可以像 ESP32 那样驱动 ws2812 了。

以 pyb v10为例,首先需要下载新的每日构建版固件并更新(其它开发板可能需要自己编译)。

更新源码,将文件 drivers/neopixel/neopixel.py(或到github上下载),复制到开发板的pybflash磁盘中,重新连接使得neopixel模块可用。

连接WS2812,大部分引脚都可以驱动WS2812,使用方式和ESP32上一样。

import neopixel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np = neopixel.NeoPixel(Pin('A1'), 256)
np.fill((10,0,0))
np.write()

网友:
对于ESP32,虽然底层改用了machine.bitstream,但是用法和以前没有区别,程序也不需要修改。

经过测试,esp32在默认设置下(400K低速率,主频160M),闪烁情况明显好转,但是主频低于160M时仍然会出现。此外高速率(800K)时经常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