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11F4 内部RTC 闹钟,存在唤不醒的状态

楼主:
如题,使用内部RTC,大部分情况下,秒中断是能唤醒的,但是存在低功耗之后唤不醒的状况, 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指教。该现象暂时还未找到100%重现的方法,只是偶尔会出现,做了4个板子,每个板子都出现过。

低功耗的流程:

开启RTC ALARM 中断

关ADC,DMA

关串口,定时器

关闭IO口,设为模拟

使能低功耗的时钟,清除唤醒标志位

设置成stop模式,

_WIF()

网友:
程序中如可能产生的标志位要清除干净,不清除会出现唤醒失灵现象

或在进入停止模式后,有没有试过通过外部中断是否能唤醒。

网友A:
先判断是否存在RTC时钟停振问题,这个只可能在电源电压过低时出现。排除该问题则说明是软件问题,重点查相关程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判断是否存在RTC时钟停振问题,这个只可能在电源电压过低时出现。排除该问题则说明是软件问题,重点查相 ...

可能不是起振的问题,我调整了RTC enable的位置,修改成进入低功耗之前才enable(之前是初始化的时候使能),这样昨天和今天都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猜测是使能闹钟后,刚好秒中断来了,这个时候又在进行外设时钟的设置和标志位的清除等操作,导致没有清除标志位就休眠,不再产生秒中断。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是起振的问题,我调整了RTC enable的位置,修改成进入低功耗之前才enable(之前是初始化的时候使能 ...

这个只能你自己去试。

网友C:
这种不是百分百复现的问题,确实不好找,不过重点在RTC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是百分百复现的问题,确实不好找,不过重点在RTC上。

嗯,通过修改RTC 使能的 代码位置,倒是解决了这个现象。之前现象我只能猜测是   使能闹钟后,立马来秒中断,刚好又处在进入低功耗设置时钟和清标志位的时候,就没有清掉中断标志位而导致闹钟的唤醒中断不再产生,具体是否是这样,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