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语言学迷了!帮忙大神看一下《数字的处理与判断》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str[5]   数组长度为何不定义成6?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int n,i=0,j,x[5],sum=0;
    scanf("%d",&n);
    while(n!=0){
        x[i]=n%10;
        sum=sum*10+x[i];
        n=n/10;
        i++;
    }
    printf("%d\n",i);
    for(j=i-1;j>0;j--){
        printf("%d ",x[j]);
    }
    printf("%d\n",x[j]);
    printf("%d\n",sum);
    return 0;
}

也可采用字符数组处理,代码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void){
    char n[10];
    int len,i;
    scanf("%s",&n);
    len=strlen(n);
    printf("%d\n",len);
    for(i=0;i<len-1;i++){
        printf("%c ",n[i]);
    }
    printf("%c\n",n[len-1]);
    for(i=len-1;i>=0;i--){
        printf("%c ",n[i]);
    }
    return 0;
}

网友B:
str1 这样合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r[5]   数组长度为何不定义成6?

定义为5有什么问题吗?sprintf函数会将数据分散存入数组呀,不用开这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int n,i=0,j,x[5],sum=0;     scan ...

数据类型应该得大一些吧,int型的数据量不够,该long型

网友:
第一号程序分解思路确实妙啊,没想出来,把问题给搞复杂了。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r1 这样合法?

转码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t main()
{
	int i;
	char str[5] = {'0'};
	char str1[5] = {0};
	long num = 0;
	int wei_num;
	long daoxu_num = 0;
	scanf("%ld",&num);
	sprintf(str,"%ld",num);//数字分散为字符

	for(i = 0; i < 5; i++)//去字符
	{
		str1[i] = str[i]-'0';
		if(str1[i] < 0)
		{
			str1[i] = 0;
		}
	}

	for(i = 4; i >= 0; i--)//判断数字的位数
	{
		if(str1[i] != 0)
		{
			wei_num = i + 1;
			break;
		}
	}

	printf("%d\n",wei_num);

	for(i = 0; i < wei_num; i++)//输出离散后的数字
	{
		printf("%d",str1[i]);
		if(i == wei_num)
		{
			break;
		}
		printf(" ");

	}
	printf("\n");

	for(i = wei_num-1; i >= 0; i--)//数字逆序
	{
		daoxu_num += str1[i] * (long)pow(10, i);
	}
	printf("%ld\n",daoxu_num);
	return 0;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义为5有什么问题吗?sprintf函数会将数据分散存入数组呀,不用开这么大

字符串部分你还需要巩固一下,字符串有个末尾的'\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数据类型应该得大一些吧,int型的数据量不够,该long型

如果不是8/16位机器的话,int都是32位,足够,能保证10位数。估计你是低端单片机用的比较多,造成了对int的误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8/16位机器的话,int都是32位,足够,能保证10位数。估计你是低端单片机用的比较多,造成了对int ...

确实确实,感谢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队长威武!

网友:
看了一下解答的坛友们,看来是找到问题了,还是要多巩固一下C基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