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如何链接MySQL?

楼主:
连接MYSQL需要3步

1、安装

必须先安装MySQL驱动。和PHP不一样,Python只默认安装了SQLite的驱动。最常用的包是MySQLdb但是用easy_install安装很困难。

对于Window用户,你可以获取MySQLdb的exe。

对于Linux,可以下载python-mysqldb(可以用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mysqldb命令直接在命令行下载)

对于Mac用户,可以用Macport下载MySQLdb

2、使用

装完之后重启。这样做可以减少问题。

然后就像用其他包一样:

#!/usr/bin/python

importMySQLdb

db =MySQLdb.connect(host="localhost",# your host, usually localhost

user="john",# your username

passwd="megajonhy",# your password

db="jonhydb")# name of the data base

# you must create a Cursor object. It will let

# you execute all the queries you need

cur = db.cursor()

# Use all the SQL you like

cur.execute("SELECT * FROM YOUR_TABLE_NAME")

# print all the first cell of all the rows

for row in cur.fetchall():

print row[0]

还有很多用法和选项,这里只举了一个基本的例子。

3、高级用法

一旦你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你可能想用ORM来避免手动写入SQL,来把表变成Python对象。Python中最有名的ORM叫做SQLAlchemy(强烈推荐)

最近又在Python里发现了一个好东西:peewee。它是个非常轻巧的ORM,非常容易安装和使用。一些小项目和独立app都可以使用它,像SQLLAlchemy或者Django用在这里有点小题大做了:

import peewee

from peewee import*

db =MySQLDatabase('jonhydb', user='john',passwd='megajonhy')

classBook(peewee.Model):

author = peewee.CharField()

title = peewee.TextField()

classMeta:

database = db

Book.create_table()

book =Book(author="me", title='Peewee is cool')

book.save()

for book inBook.filter(author="me"):

print book.title

Peeweeis cool

按上边操作即可运行,除了peewee(pip install peewee)不需要别的的操作。安装非常简单。

丨 整理文章为传播相关技术,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丨

丨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丨

网友:
仔细看楼主的步骤是非常简单,问题是怎么开始就知道这些步骤呢

网友:
database 是内部数据成员?没看到对database的引用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