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板子测试效果和仿真不同

楼主:
用LM358,第一个运放是做跟随电路,第二个运放做一个简单的差分电路来供单片机ADC。用的是3.3V供电。第一个运放没问题。问题出现在第二个运放上,第二个运放都是12V输入,在接口处是9.6V和9.8V,但输出一直是3.2V左右,更换电阻的话输出一直在3.2V左右波动。达不到放大的目标。图是仿真图,仿真结果是没有问题的。求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3.3V供电-輸出最多也就是3V左右!

网友:
3.3V供电,输入无论多高,该运放也只能输出电源电压范围之内的信号。

网友:
楼主实际电路和仿真是完全一样的?

仿真图中,R5两端施加12V电压,但R5仅0.1欧。于是通过R5的电流为120A。120A对电路板来说,是非常大的电流,对12V电源来说,也是非常大的电流,几乎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