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字库(HZK16,ASC16)使用方法,基本解决Micropython下的中文显示问题

楼主:
关于字库的问题很多,很多网友的方法各有优缺点,总结如下:

  • 字库需要自己取模,做成TXT立件后,体积庞大,读取算法复杂,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中文。
  • 字库做成字典格式,载入吃内存,读取方便,但是只能放为数不多的几个汉字。
  • 汉字取模软件设置复杂,中途添加困难,经常需要修改。

基于以上问题,字库文件最好是已经生成好的,而且文件体积不能太大,这样只有使用HZK16,ASC16等标准字库更合适。

ASC16字库驱动起来问题不大,可是HZK16就有难度了,最大的问题是编码。

ASC16的驱动方法:

ASC16是按ASCII码的顺序排列的二进制文件,打开文件后,只要把文件指针跳转到字符对应的位置,读取16个字节的点阵就可以了。

f.open('ASC16', 'rb')
f.seek((ord('A') * 16)
buf = f.read(16)

f.close

这里的ord()函数返回的是字符的unicode码数值,其实也就是这个字符在unicode码里的序号,ASC16是按ASCII码排序的,所以可以直接取出想要点阵。

可是HZK16不是按unicode码排序的,是按区位码排序,GBK编码,与unicode码并无直接的可运算的应对关系,所以不能直接取出想要的点阵数据。

Python支持GBK编码,可是MicroPython不支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做一个转码表,按unicode编码序号存好每个汉字的区位码。

先在转码表里找到汉字的区位码,再用区位码到HZK16里找对应的点阵,虽然多了一个转码表,但不用轮询,效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
在转码表里找到汉字的区位码,再用区位码到HZK16里找对应的点阵,确实是高效

网友A:
推荐我做的中文支持

https://github.com/wangshujun-tj/mpy-Framebuf-boost-code

比你期望的内容更多

支持文字放大反白,旋转,直至12,16,24,32点阵,支持gb2312和gbk18030多种字库

其他存储库里面有编译好的固件和屏幕示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我做的中文支持 https://github.com/wangshujun-tj/mpy-Framebuf-boost-code 比你期望的内容更多 ...

可以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