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带隙基准与齐纳基准

楼主:
昨天看了下ADI的电池管理活动,里面有一节视频讲的ADI电池管理系统的优势,技术方面。

视频里的老先生说(我看的是字幕,听不懂的)ADI采用的是齐纳基准,相比于带隙基准有更好的时间稳定性,温度稳定性......

问题在于个人记忆中,长时间稳定性这个不做 评价,但 齐纳管 的温度特性很差,带隙基准好点 (带隙 电压推导时温度好像抵消了)。

对于这个事,大家怎么看:

就是视频里这样子的?

我听错了(字幕翻译问题?)

还是有其它见解。

网友:
来自 14楼

您好,就您的问题,我们咨询了世健工程师,以下是对您的回复内容,不知道是否解答了您的问题

这位网友的观点是对的,两种常见的基准源是齐纳和带隙基准源,齐纳的鲁棒性要相对好一些,带隙的温度系数,温漂特性更优秀。

但为什么用齐纳呢,答案在视频的3:20秒到3:41秒

车规级器件会对可靠性的要求更高,而6804的整体系统精度也是齐纳管可以满足的。

网友A:
楼主看的哪个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的哪个视频?

答过题了,看不了。记得是时间最长那个,有位主讲讲的是白板上的图,讲一幅拿掉一幅讲下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答过题了,看不了。记得是时间最长那个,有位主讲讲的是白板上的图,讲一幅拿掉一幅讲下一个。

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Excelpoint&adi_202108/?sid=102 是这里的吗?如果是这里的,我们可以帮忙问问工程师。

网友C:
不懂带隙,只知道利用温度负阻和正阻效应叠加而成。

我用两个齐纳管对不同输入电压实现稳压,再用一个倒置二极管做温度补偿,稳压输出效果不错。

  说明:不是马甲,因为原“captzs”密码忘记,找不回,重新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eworld.com.cn/huodong/Excelpoint&adi_202108/?sid=102 是这里的吗?如果是这里的,我们 ...

是这个里面的,不大懂,所以问问,希望别弄笑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懂带隙,只知道利用温度负阻和正阻效应叠加而成。 我用两个齐纳管对不同输入电压实现稳压,再用一个倒 ...

你这个倒置二极管的补偿原理是什么呢?反偏串电阻,对3V稳压管应该没影响的。只见过用二极管正向PN节的负温度特性补偿的,你这个第一次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倒置二极管的补偿原理是什么呢?反偏串电阻,对3V稳压管应该没影响的。只见过用二极管正向PN节的负 ...

利用PN结的Is参数随温度增大的特性,补偿输出管齐纳电压的下降。电阻是调节补偿电流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利用PN结的Is参数随温度增大的特性,补偿输出管齐纳电压的下降。电阻是调节补偿电流合适。

这个还真么想到,PN节反向电流是和温度相关,记得貌似是指数的,这样会很难调吧

网友D:
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字幕翻译没有问题

关键是,那个老先生说的是“采用了一个新型齐纳电压基准”(use a new zener voltage reference)

这一个new,就不知道扭到哪里了,也许是专利,也许是技术秘密,反正你只能相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字幕翻译没有问题 关键是,那个老先生说的是“采用了一个新型齐纳电压基准&rdqu ...

那我理解的相比而言(价格大体差不多吧),应该是带隙基准稳定点,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LTC6804采用了一个新型齐纳电压基准

网友:
查了一下LTC6804的宣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就您的问题,我们咨询了世健工程师,以下是对您的回复内容,不知道是否解答了您的问题   ...

为管理员的敬业,热心对待网友提问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带隙,只知道利用温度负阻和正阻效应叠加而成。 我用两个齐纳管对不同输入电压实现稳压,再用一个倒 ...

可以直接用原来的账号点击忘记密码进行密码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