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不共地也可以通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串口通讯不共地也可以通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有两模块间的横线GND,不是已经共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模块间的横线GND,不是已经共地了吗?

我的GND肯定是连接在一起的 可是断了  居然还能通讯。。。

平常说共地,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基准电位,没有地线,但有TX/RX两根线,一根发数据时,另一根可以做共电位线?有没有这个可能?

软件是菜鸟,二次开发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两边GND的电位差,就能揭开谜底了。

或许双方电源 (或测试仪器等) 各自的“地”都不经意地被挂到某通路上,电位变得相仿了。尤其是当Tx/Rx用的是RS-232而非TTL (或LVTTL) 电平时,因“1”和“0”的压差大,即使电阻较大的“共地线”也有通信成功的可能。

但Tx和Rx是互不相干的信号,不能互为参考。

网友:
看MCU1和MCU2的供电是不是没有隔离

网友:
下面的介绍中MCU2的电也可能是从MCU1的电源供的,这明显两个电源是共地的

网友B:
供电的地是一起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的地是一起的就可以了

啥意思